线操纵和普通遥控两用飞机

楼主(2019-08-26):
如图所示,把升降舵机臂松开,方向舵机臂调成方向舵右偏 ,并把两舵机线从接收机上拔下,这样就可以玩线操纵。如玩普通无线遥控 ,就恢复原状,并把线操纵的线头在松弛状态下用胶带固定在左翼端。

楼主:
玩线操纵时右翼端吸一块10g左右的磁铁。

网友A:
看到这材料,这做工,感觉一下子好像回到了十好几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材料,这做工,感觉一下子好像回到了十好几年前。

非常感谢你阅帖、评述。

网友B:
这是纯手工机?

网友C:
舵机断电能拉住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断电能拉住舵面?

应该没问题。
方向舵没多大,断电状态外力不大的时候舵机不会转。

网友D:
有点疑惑:

这种平直机翼,没有副翼怎么控制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纯手工机?

是纯手工,拼拼凑凑,蛮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断电能拉住舵面?

五星上将以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疑惑:

这种平直机翼,没有副翼怎么控制姿态?

肯定比有副翼的难飞。

网友E:
小时候看《航空模型》讲线操纵航模,那时候基本是内燃机动力,主要玩竞速和空战。对操纵者要求应该是很高的。
那时我也买了一架,好像是塑料还是树脂结构的,很重,因为解决不了动力问题,后来不知扔哪去了。
到了遥控器技术提升和普及的年代,很少人玩这个了(估计只有玩竞技比赛科目的人玩吧)。
目前的遥控技术和电池电机技术,无论是爆发力还是控制,都远远超出传统意义线操纵科目的范畴,现在玩这个,如果不是比赛需要,基本是情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看《航空模型》讲线操纵航模,那时候基本是内燃机动力,主要玩竞速和空战。对操纵者要求应该是很高的 ...

说情怀也是,主要是没处飞,只能找小场地过过瘾。我们老年人靠辆自行车也跑不远,体力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