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leART 6x6滚装自卸车维修改装升级日志——外观、功能、姿态三大蜕变项目同步进行

楼主(2019-08-26):
ScaleART生产的工程车模型以细节丰富著称,从不同的角度观赏都能给人带来美妙的视觉享受。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模型卡车上的零件有可能会发生损坏,这种可能最大程度来自于运输损坏。
假如是新购买的卡车模型在开箱时发现损坏,ScaleART公司会免费提供配件给客户进行维修。
如果你有类似的烦恼,请联系机器杰克(VX: kuwan100),我将为你提供专业级的维修和改装升级服务。

ScaleART卡车的生产周期是很长的,图片中的这台ScaleART 6x6滚装自卸车,在客户经过一年多的漫长等待之后才拿到手。
客户一方面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德国著名的卡车模型,圆了自己的卡车模型梦。另一方面,也发现在经历长途运输之后,车头部有少许零件有损坏现象。
虽然并不影响模型车的正常功能发挥,但毕竟对于这台高端精美的模型卡车而言,这些瑕疵还是难免会让人难以接受。

客户刚开始是准备自行维修的,然而ScaleART卡车模型的复杂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玩家的想象。就算是看似非常简单的拆开车头换一个灯的操作,也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工程。最后,不得不放弃自行维修的念头。
基于对机器杰克专业度的信赖,客户找到了机器杰克,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大致作了描述。
经过沟通,我们初步判断这台车的损坏零件,是在运输环节产生的。
客户希望能够把所有坏损的部分进行修复,并且还希望我们对这台车进行外观升级和功能升级。

5iGCC推出的《收藏级德国高端工程车模型蜕变计划》的四大蜕变项目:外观、姿态、功能、操控,非常合适于新老德国卡车模型客户选择。
并且我们还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升级改装。经过与客户沟通,客户接受了我们的服务,并将整台模型车寄来了机器杰克这边。
四大蜕变项目的具体施工操作目前都是由资深改装导师机器杰克亲手操作,完成全部项目需时约30天,慢工出细活。

我们提供的蜕变计划,主要是针对德国ScaleART全系列车型,以及欧洲大部分挖机、装载机模型进行的升级改装服务。
该服务项目,可根据客户需求和期望,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施工项目。

接车检验:
客户特别为爱车订制了航空铝箱,内部保护措施做得也十分到位,避免二次运输损坏。看得出来,这是一位真正的爱车人士。
受人之托,必竭尽全力满足客户的心愿。第一个环节,我们对客户寄来的物品进行了初步诊断。

这是客户为爱车订制的航空铝箱

箱子内部有定制的珍珠棉衬垫

爱车妥妥地躺在里面

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初步发现了以下问题:

前保险杠装饰件有断裂的现象

左侧示宽角灯有断裂

后视镜上固定支架掉落遗失

蹬车扶手断裂脱落
客户曾尝试用胶水粘接,但固定可靠度不佳

修复以上问题,我们采用ScaleART的纯正原厂零件。

这台车的所有“问题”都是能够得到妥善修复的。
而真正激动人心的部分,更在于对这台车的改装升级。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欢迎您持续关注,共同见证机器杰克是如何把一台ScaleART“标配”车,变成一台如钻石般闪耀的、独一无二的、具有个性化功能的“收藏级”卡车模型!

如果您在用车玩车过程中有任何疑难,欢迎添加机器杰克的私人微信:kuwan100
机器克杰是您身边的工程模型顾问!

楼主:
以下内容记录了详细的蜕变升级过程。
ScaleART原厂塑胶零件的表面质感是其短板。
简单来说,ScaleART的原厂标配塑胶零件只可远观,而不可细看。
这是让许许多多追求完美的玩家较为头痛的问题。
提升原厂塑胶零件的表面质感,可以使得ScaleART工程卡车模型的观赏性大幅度提升,
无论是远观还是细赏,都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
进行外观零件的蜕变升级,提升零件表面质感,是许多ScaleART卡车模型玩家在收到模型后第一时间会考虑的改装项目。

将驾驶室和底盘分离

将仪表台和门内饰板拆出来
相信对品质要求极高的你,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

浓郁的塑胶感,拉低了整台模型卡车的观赏性,价值也打了折扣。

仪表台正面的模具瑕疵历历在目
这并不是偶然情况,每一台ScaleART的奔弛卡车模型的仪表台都是这样的,每一台,每一台,无一例外!
你能接受这样的质感吗?
我肯定不能接受!

总体来说原厂塑胶零件的质感就是这样
充满着难以言表的塑胶感觉

我们将通过表面处理手段来提升这些零件的质感

通过我们的外观蜕变升级处理,这些零件将重新焕发光彩,你的爱车也将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楼主:
以下图片是经过表面喷涂处理之后的成品效果。
处理之后和处理之前的零件表面质感截然不同,零件已经摆脱了粗糙的塑胶质感,呈现出更高档次的质感。

你喜欢这样的效果吗?

楼主:
应客户要求对天窗进行镜面处理
首先把天窗从驾驶室顶部拆下来

在进行处理前,我们需要先对零件上的瑕疵进行处理

这是对瑕疵进行找平后的效果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喷涂处理了

这是喷涂完成后的效果

将天窗恢复原位

固定好顶部的电路板

对顶部电路板进行黑化遮盖处理

安装车门内饰板

对螺丝进行遮盖处理

完成后的效果

右门完成后的效果

安装仪表台

修复安装后视镜固定支架

修复安装蹬车扶手

全部完成

楼主:
接下来为仪表盘增加背光效果

先对已经完成了表面喷涂处理后的仪表台零件进行组装

贴上贴纸防漏光

安装LED光源

背面贴纸防漏光

这是白天开灯的效果

这是在暗处开灯的效果
仪表台背光灯和卡车模型的总电源是联通的,电源开打开时它就同步点亮

所谓艺术,就是在适当的地方增加适当的细节,并且使它更值得让人花时间去观赏。
你喜欢这样的效果吗?

最终完成之后的效果

楼主:
为驾驶室增加一个可以遥控的室内照明光源

使用双面胶固定这个光源

该照明灯是可以遥控开关的

透过右边的SA5000遥控器,可以控制这个照明灯的开关。

楼主:
接下来为奔弛驾驶室安装后部照明工作灯
安装这款灯,需要在驾驶室后背板上手工打两组孔,共四个孔。
ScaleART奔弛款车型的驾驶室后背板采用的是锌合金材料,硬度非常高,必须使用专业的钻头才能打得通,普通钻头钻十几秒就不行了。
这个操作对新手来说可能难度会比较高。

首先标记好打孔的位置
两个孔的孔径不一样,分别是1.5和1.0
1.5的孔用于安装灯的支架
1.0的孔用于穿线

开始打孔

成功打完4个孔

这是工作灯的全部零件

灯罩是塑胶的,从板件上取下来时会留下切口痕迹,这是不能避免的。
假如是ScaleART原厂装配,这些零件将不会进行任何精细化处理,而被直接安装到卡车模型上。

但是在机器杰克这边,会对零件进行精细化处理,使这些零件呈现出更有档次的质感。

进行打磨,磨掉水口痕迹,以及其他瑕疵

这是经过打磨之后的效果

完成喷涂之后的背面效果

这是进行喷涂处理之后的正面效果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在灯罩的内部呈现出了反光的效果,这是特别增加的一层效果,使用了镀铬喷漆。
由于原装的零件灯罩内部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它的表面质感就是塑胶本来的颜色(黑色)。
当亮灯的时候,灯罩内部是不会反光的,只能看到LED的点光源。
经过我们的处理之后,灯罩内部增加了反光效果,当LED被点亮时,除了有点光源,还能看到灯罩内的反光效果。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处理环节,但是这个细节能带来更逼真的效果!

接下来安装LED光源

灯罩后背使用专用的贴纸进行遮盖处理

安装前面罩

完成后的效果

两个灯都安装好了

内部银色的反光效果让灯即使没有点亮,也具有了更好的观赏性。

接下来把灯固定到后背板上

把两个灯并联起来
然后再串上一个电阻

套上热缩管

通电测试

将后背板和驾驶室顶进行对接复原安装

这两个灯都设置了遥控功能
用遥控器就能控制它们的点亮和熄灭

由于我们在灯罩内部进行了反光处理,灯的视觉亮度比原先的标配更高。
当我们拍摄这些照片时,不得不把相机的快门速度设定得更高,以便让您清晰的看到灯罩网面的纹理效果,它们很美,不是吗?

看完以上介绍,你是否也想在自己的卡车模型上安装类似的工作照明灯呢?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联系机器杰克。

楼主:
止滑器在欧洲属于卡车必须安装的完全防护装置。
在模型卡车上,ScaleART也为玩家提供了精美的止滑器套件。
针对不同的车型,止滑器的安装位置也有所不同,固定孔位也需要玩家自己钻。

我们选择在如上图所示的位置打孔
必须使用深孔钻头才能在这里打孔,长度较短的钻头是无法操作的

打孔完成后的样子

这是止滑器的全部零件
黄色的零件就是止滑器本体,是由合金铸造的,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支架是用黄铜制造的,外表面喷涂了黑色的漆

全套零件的重量约51克

把止滑器安装到车架上

多一个细节,多一个看点,多一分乐趣!

楼主:
收藏级德国高端工程车模型蜕变计划
让你的爱车如钻石般闪耀

四大蜕变项目之一:姿态蜕变
悬挂系统专业改装升级

让你的爱车拥有如真实卡车般的悬挂性能,呈现出重卡特有且迷人的摇晃姿态。改装之后,能彻底释放悬挂行程,令所有车轮尽最大可能贴合地面,动力不放空,抓地力持续输出,让行驶姿态与载重性能兼而有之。

本改装项目为无损改装,不破坏原车的任何结构,只是更换了更好的材料和匹配的参数!

姿态蜕变改装历史案例,请点击链接即可观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778&extra=page%3D1

本节内容将为您呈现一个新的改装案例,在本节内容中,机器杰克将会更详细的向您展示钢板弹簧的塑形和搭配,也是机器杰克第一次将悬挂改装的干货全部抛出。
如果您喜欢动手,完全可以照着机器杰克的操作步骤自行完成悬挂系统的改装。

首先让我们先回顾几个老问题:

为什么需要升级悬挂系统来改善行驶姿态?

由于ScaleART原厂标配所选用的“钢板”弹簧材料弹性较弱,在经过长途运输和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其形状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形变。
请看上图,这是刚刚从ScaleART原厂标配车上拆下来的前后桥减震钢板弹簧,该零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形变,呈现出“向上弓”的状态。
为什么需要升级悬挂系统来改善行驶姿态?

由于ScaleART原厂标配所选用的“钢板”弹簧材料弹性较弱,在经过长途运输和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其形状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形变。
请看上图,前驱导向车桥被固定在原厂“钢板”弹簧上,该弹簧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形变,呈现出“向上弓”的状态。

“钢板”弹簧形变所带来的问题是:

1. 造成大梁的离地间隙降低,影响通过性。
2. 由于弹性不足,悬挂系统的自由伸缩行程大幅度降低,严重影响避震性能,同时造成车轮在不平坦路面上的抓地力下降。
3. 原车钢板弹簧性能的严重不足,造成行驶姿态仿真度大幅度降低,伴随而来的是弹跳感,使原本精致仿真的卡车模型变成了玩具质感,瞬间拉低了档次。

行驶姿态的仿真,是高端工程卡车模型必须具备的仿真性能!

什么是“仿真的行驶姿态”?
大家只要仔细观察过重型卡车的行驶姿态,就能总结出以下几点重型卡车行驶时的姿态特点:
1. 过弯有适度的侧倾
2. 起步能抬头,刹车有点头
3. 通过不平坦路面时,车身会摇晃
4. 车轮贴地性好,极少情况下车轮会离开地面

请看以下Mercedex Arocs重卡路试小短片,了解重卡的真实悬挂特性:

我们所追求的性能极致的模型车,行驶姿态必须仿真!
“姿态蜕变”升级改装,就是要彻底释放卡车模型的悬挂行程、强化钢板弹簧的弹性,
使其拥有近似于真实重卡般的行驶姿态,将优美的姿态与载重性能完美的合二为一!

改装升级是无损的:
100%原车原装位升级定制钢板弹簧,不破坏原车结构,绝对无损升级改装。
钢板叠加形式和形状专车专配,精准匹配最佳悬挂性能,喷涂与大梁相同的颜色。

本次升级的案例是基于一台BenZ 6x6滚装自卸车

姿态蜕变
乃是基于对连接在驱动桥上的原车钢板弹簧的替换。

我们会使用全新的高韧度弹性材料来替换原车几乎不具备弹性的原始材料,使其无论轻载还是重载,都能时刻保持卓越的弹性。同时,我们还会对钢板叠加形式和形状采取专车专配的设定,使其精准匹配特定车型,发挥最佳悬挂性能。

原车叠片式钢板弹簧被刚刚从大梁上取下来时的状态。
很明显的形变现象,你已经看到了。

原车使用的材料弹性不足,稍微承受一定的压迫就难以恢复原来的形状。
尽管原车的这个设计在外观上的确很仿真,但是当形变发生之后,你还认为它真的仿真吗?

楼主:
前减震钢板的升级改装步骤:

升级材料为专用弹簧钢,其弹性性能大大优于原厂材料。
经过激光切割的材料板,还需要经过打磨处理,最后再喷涂面漆进行美化。

从材料板上取下编号是1、2、3、4共四片钢板,多余的材料不用。

然后将原车叠片拆开整理成如上图右侧的样式

取其中的垫片,用于升级材料,并按照上图右侧所示的方式排列

对升级材料进行形态处理,这个处理得靠手工。
大致将平直的钢板弯曲成上图所示的样式即可。
这里特别说明的是:不同车型,弯曲度和叠加形式是不一样的,专车专用。
以上形态是我们经过大量测试后定形的参数,特别适合于6x6形式的ScaleART卡车使用。

然后将它们组装起来。
该叠加方式,使得姿态与载重性能二者兼得!

楼主:
后减震钢板的升级改装步骤:

改装之前,需要把原车的钢板弹簧拆下来。
它上面的部分零件需要继续使用。
后桥弹簧的改装也是无损的。

从材料板上取下对应编号的钢板备用

将原车钢板总成拆散如上图左侧的样式

然后将垫片分别移到右侧
注意:最长的那一条钢板,请使用SA原厂的材料。
因为原厂材料为铜材,利于与后桥的摩擦片接触以减小磨损。
假如使用改装钢板,其硬度和韧度都很高,会加速摩擦片的磨损。
综上所述,仅最长那一条钢板继续使用原厂材料,是推荐的配置。

依照上面的方式对钢板进行叠加
叠加的方式和形状是根据车

这是完成后的样子

这是前后桥钢板弹簧全部完成后的样子,它们经过了喷涂处理,外形更美观。

楼主:
将前减震钢板安装到大梁上
相关的活动关节,必须加注润滑脂
原厂安装的关节,在运转时可能存在不顺畅的情况,必须将其打磨顺畅后再安装钢板,否则会影响减震效果。

另一侧的钢板弹簧也安装到位了

把前桥安装到钢板弹簧上

上图黄色箭头所示的位置,增加了一个隔离柱。
它的作用是使转向驱动受力更均衡。
因为使用了这套改装悬挂后,底盘的离地间隙会有少许增加。

这是前悬挂系统升级完成后的状态

换个角度
不要担心前传动轴的角度过大
当车轮落地之后,悬挂行程将被压缩,传动轴会恢复到正常的角度。

这是后桥减震钢板完成升级之后的状态

本照片显示了润滑脂的加注位置

这是改装之前的状态

这是改装之后状态

对悬挂系统的改装,目的是使卡车模型拥有更逼真的行驶姿态,而提升底盘的离地间隙并不是我们改装的主要目的,它只是一个副加的效果。
经过这项改装之后,卡车模型将拥有优美的行驶姿态,与此同时,并不会降低它的载重能力。
从此之后,你能欣赏到这台卡车模型行驶在颠簸路面上的迷人摇晃,和真正的重卡行驶效果是非常相像的。
高速转弯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重卡特有的侧倾现象,这就是极致的仿真!
当你加载货物时,你还能看到底盘的沉降效果。
这是一台滚装自卸车,它的后斗是可以完全卸载下来的,当加载和卸载后斗时,你也能看到底盘的沉降效果。
这些迷人的姿态,在进行改装之前,你都是看不到的!

楼主:
最后,通过这个视频短片,让我们一起感受升级的过程,以及升级前后的不同。
愿我们的视频能为您带来快乐!

网友:
太细致了,遥控的这么细致舍得开吗。
<

网友(2019-09-27):
这仿真度,,精致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