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黏上的热熔胶去除?

楼主(2019-08-26):
关于这个问题百度了一下,给出了答案,上面说最好用酒精,但是热熔胶黏在泡沫做的板机,用酒精行么?或者各位模友有什么好办法取下热熔胶?

网友A:
用酒精泡一泡,然后掰下来,硬质表面肯定能行,泡沫只能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泡一泡,然后掰下来,硬质表面肯定能行,泡沫只能说试试

那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吹风机加热试试,软化

网友:
我是用吹风机吹热了用卡片刮下来的

网友:
吹风机吹软了,搓揉

网友:
一直都是手掰

网友:
去除泡沫上的热熔胶,我都是用小号壁纸刀,别着急,多削几次,一层一层削,可以去除。

网友:
吹风机加热就行

网友:
用胶枪贴上去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