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带BEC但为了保险能不能在接收机上插一个2S小锂电

楼主(2019-08-26):
如题,请高手指点,这样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电压一致不会有冲突,其他请电子达人指点。

网友A:
会冲突。电调的BEC一般不会烧,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为了保险为啥不用双电机?为啥不用双电池?双大浆,双尾浆……

网友:
我用的G牌接收双供电不冲突

网友:
真灰机上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在发动机的发电机与APU发电机还有电池之间切换汇流排。
接收机上电源脚都是直通的,直接接肯定会形成短路,要做成备份电源的话就要加电路了。
意义好象不怎么大,又增加重量,不载人的话似乎没这种冗余的必要。

网友:
蝎子不是有出一颗备用电源就是类似的东西,但它只供 5V 所以不会烧 BEC

网友B:
可以接,仅限以下两种情况:
1、好盈铂金200 v4.1 带bec版本
2、普通的电调,电池接入电压小于等于bec电压,并且电池耐压大于等于bec电压

网友C:
完全可以 这样做 。。
这会大幅度提高系统可靠性千真万确。
————————————————
看看 俺的 90级油机 就是 并联 2S 电池 。
【如果母线电压7.2V 那就用 2S 磷酸铁锂电池】
——————UBEC 空载输出调到 7.2V可以
【如果母线电压8.4V 那就用 2S 聚合物锂电池】
——————UBEC 空载输出调到 8.2V合适(无需8.4V)

楼主:
感谢各位,我是想自己买一个很小的比较轻的2s电池,充电到小于8.0V接到接收机上,本身接收机接着电调自带的bec8.0v的,所以我把2s锂电池充电到8.0之内接上,这样如果动力电池坏了,2s就可以单独给舵机供电熄火降落,减小损失,平时还可以接受bec给这个2s充电。我这样的想法有问题吗?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冲突。电调的BEC一般不会烧,直接用就行了

一看你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仅限以下两种情况:
1、好盈铂金200 v4.1 带bec版本
2、普通的电调,电池接入电压小于等于bec电 ...

我是8.0bec,接2s锂电我充电到8.0以下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 这样做 。。
这会大幅度提高系统可靠性千真万确。
———————— ...

你这飞机够牛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是想自己买一个很小的比较轻的2s电池,充电到小于8.0V接到接收机上,本身接收机接着电调自带的 ...

  你 【十楼】 的方法 完全可行、而且非常可靠。
(就算你把 2S 电池 满满的充电,8.0V BEC 也无伤)

网友D:
通常2s直区都会把电调自带的bec红线挑掉防止倒灌损毁bec,2s直区并联出来两根线一根插陀螺仪一根插接收机

楼主:
有说行又说不行的!给我整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2s直区都会把电调自带的bec红线挑掉防止倒灌损毁bec,2s直区并联出来两根线一根插陀螺仪一根插接收机

你仔细看标题,我要双保险,不是为了简单的供电啊

网友:
就是接收机独立供电最保险,不建议bec供电,可以把红色bec减掉。
格斗机器人,650以上的多轴,很多都是接收机独立供电

楼主:
看不懂不要乱发言了,谢谢您们了 哈哈哈

楼主:
始终没有官方的说法,亚拓没有维护论坛吗?

网友E:
你的想法完全可以,电池就是一个缓冲池而已,电池也从来不需要充电,一直保持8v左右,前提是飞机要时不时飞一下,就像汽车电瓶,长时间不用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想法完全可以,电池就是一个缓冲池而已,电池也从来不需要充电,一直保持8v左右,前提是飞机要时不时飞 ...

谢谢指点!我没敢测试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没敢测试 哈哈哈

没有压差就没有电流,bec和电池电压一样,电池不会倒灌给bec

楼主(2019-09-26):
引用 网友E:
没有压差就没有电流,bec和电池电压一样,电池不会倒灌给bec

肯定有压差吧,电池的电压不是恒定的啊,bec肯定会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肯定有压差吧,电池的电压不是恒定的啊,bec肯定会给电池充电啊

电池的电压就是bec输出的电压,怎么有有压差呢,每次使用,都是bec在给舵机供电,电池只是等电压的缓冲池,电池的电压基本是恒定不变的,每次飞之前电池是多少电压,飞完了还是多少电压,不会变的,就是bec相同的电压,只要电池特性好,没有大的自放电,下次使用的话,电压还是跟bec输出电压一样,怎么会有压差,没有压差就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的电压就是bec输出的电压,怎么有有压差呢,每次使用,都是bec在给舵机供电,电池只是等电压的缓冲池 ...

我看了好盈的200a 4.1版本还写了防止倒灌功能,其他电调没有写,

网友:
最保险的就是外接电池,其次就是用法拉电容

网友F(2019-11-21):
好久不见了 看来你还坚持在飞着 最近在北 京还是天津呢

上图是电调加外置BEC的接线(重点是电调红线不接)
你的想法是双路供电保险 那么那个BEC单接一路2S电池再连接也可以 前提是把电调和外置BEC的电压设定为一致 我认为就不会影响
但你如果2S直接供电的话 首先供电电压会不停变化(下降) 同时直供电压会大于电调电压 可能会造成反冲 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久不见了 看来你还坚持在飞着 最近在北 京还是天津呢

上图是电调加外置BEC的接线(重点是电调红线不接) ...

你理解错了吧!你是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吧!你是谁啊?

当年同时在北 京也在天津的模友应该没几个人吧 被遗忘了啊

网友:
好盈200A的电调貌似可以接2s锂电,起码它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
直接单独2s接受电啊,最保险的,调机也方便,我700一直这么用

网友(2020-05-11):
之前有个帖子说得是某些舵机瞬时电流30-40A,BEC做的不到位的话(包括软件设计如保护策略)容易掉电导致接收复位重启。接收单独或者复合供电真有必要,特别是5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