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9-08-26):
请教各位大神,我3508无刷电机用的40A的好盈穿越机电调,总是飞了没一会儿直接掉下来,给人第一感觉是电机没力了,跟电调罢工了的感觉一样,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调热保护?飞控重启?我就只能想到这两个问题了,楼下补充

网友:
它飞累了,休息休息。

网友B:
电机烫么?电调烫么?哪个烫那个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烫么?电调烫么?哪个烫那个可能有问题

电机不烫,电调温度也不是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热保护?飞控重启?我就只能想到这两个问题了,楼下补充

飞控以前也重启过,后来改了供电问题解决了,电调热保护我要看一下了,谢谢

楼主:
排除过了,应该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呢?

电池用的2块3S串起来的,应该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