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Rescue 救驾成功 - 黄楼院长城

楼主(2019-08-27):
头天晚上设置了GPS Rescue, 第二天在城墙上飞到斜坡下边,  距离我自己 100多米, 高度负30米, 飞机自动爬升,恢复了信号, 要不然起码要爬半个小时山,还不一定找的回来.
设置非常简单:
关键是设置上这一条命令才能使能gps rescue
set failsafe_procedure = GPS-RESCUE

其他几个一般要修改的:
set gps_rescue_angle = 32      //最大倾斜角度,改大些,否则可能风太大顶风飞不回来
set gps_rescue_initial_alt = 50     // 返回高度, 50其实有点高, 拔太高可能耗光电池
set gps_rescue_descent_dist = 200     //可以启动救援的最小距离,  小于这个数不会启动,而是直接上锁坠地.
set gps_rescue_ground_speed = 1500     //返回速度
最新补充下:接收机失控保护一定要检查,否则接收机丢信号后仍保持原有通道输出,GPS救援不会真正起作用,这几乎是丢一架机的教训
gps救援的使能通道一定要设置在接收机丢信号时生效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明明手拨切换开关可以激活救援,但真正丢信号时候却没有救援生效的原因
正确测试GPS救援的方法是直接关控,看是否能激活救援。

GPS rescue 不是 APM上的自动返航, 千万不能当自动返航来用. 有几点一定要清楚:
1, 因为没有罗盘, 启动救援时,飞机会先向任意一个方向飞几十米, 移动后根据GPS位移推算返航方向, 再向返回方向飞 .
2, 返回后不是回到起飞位置,而是距离起飞位置(默认200米) 位置就停下了, 为的是避免撞上人.  不是回到起飞点!
3, 救援不会自动降落, 而是按照你设定的悬停油门 试图悬停, 人不能甩手不管, 当恢复信号时要及时接手操作.
4, 自动救援的启动要看离家距离, 如果小于 设置的值,是不会启动的

顺便说下,黄楼院长城, 1937年的8月份这几天(8-4到8-26), 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中日之间的战斗, 日本人从密云方向过来,占领了昌平,然后继续向西, 目标占领山西. 这次徒步加 飞行也算是一次纪念

网友:
有技术又有家国情怀的正气飞友

网友:
这个话题转的是那么的突然, 不过我喜欢

楼主:
大神在装清纯了

网友:
昌平人?延庆的过来打个卡~最近不要在昌平飞了~不安全的~

楼主:
瑟瑟发抖中

网友A:
这样飞为什么不拿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为什么不拿大疆

买不起,再有我觉得我飞的还没有那么糟糕吧

网友B(2019-10-24):
收藏下,不错,但是BN220家的方向指向并不是很准,有时候多转几圈甚至指反了,这样GPS救援一启动岂不是废了。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藏下,不错,但是BN220家的方向指向并不是很准,有时候多转几圈甚至指反了,这样GPS救援一启动岂不是废了 ...

加了罗盘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印象里就没出现过纯GPS 方向乱的事情,飞穿越本来就不看这个飞的.  绝大部分出问题其实都是些低级错误,事先检查不足, 天线松了, 忘了调功率之类的.
有些人动不动砸控,砸机,骂固件有bug. 总是归罪于设备, 不解决问题.

网友(2021-09-23):
刚入坑 慢慢学

网友(2022-01-14):
BF这么弱智, 一个返航都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