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的探索

楼主(2019-08-27):
尝试使用双发带动五叶桨。发现启动时第二个发动机有一到两秒的延迟。请问这是正常的么?可以同步启动么?

网友:
两个电调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只是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测试吗

没玩过。所以要先试一下。寻求建议和指引

网友B:
电机、电调要同品牌、型号,最好还同批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调要同品牌、型号,最好还同批次

是同牌子同型号的。估计电调是山寨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玩过。所以要先试一下。寻求建议和指引

相互学习

网友C:
要做 行程 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 行程 校准的

如何校准行程,求教

网友D:
大哥  都已经探索双发了,之前飞行电调从来没有校准过吗?
遥控器最大油门上电,听响,遥控器拉到最低,听响,拔电。
这是好盈电调,其他的看说明书或者去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都已经探索双发了,之前飞行电调从来没有校准过吗?
遥控器最大油门上电,听响,遥控器拉到最低,听 ...

是两个电机电调分别独立校正,还是连Y线后统一校正?

网友:
行程校准,校准过后也不会完全一致,除非用DSHOT

网友:
两个电调都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楼主:
每个电调加电机校正一下行程就解决问题了。多谢各位大佬的悉心指导

网友(2020-01-27):
校准油门行程,两个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