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 Arrows Marlin 64mm涵道练习机 开箱

楼主(2019-08-27):
     现今涵道作为动力的航模主要外形为喷气式飞机缩小版,其中又分为竞速涵道机与像真涵道机。其中竞速型主要以流线的外形、大进气口等特征为主,代表机型如:70mm的阿凡提、80mm的福特拉;像真型主要以还原真机外形细节为主,代表机型有105mm的J10、90mm的YAK130、90mm的台风等。
     首先介绍一下涵道风扇,是在螺旋桨的外围设置全环绕、桶状圆形外壳(涵道)的一种推进装置。涵道风扇较同样直径的孤立风扇能产生更大的升力,且风扇环括在涵道内,既可阻挡风扇气动声向外传播,又结构紧凑、安全性高。按照外壳直径进行划分,主要有:50mm、64mm、70mm、90mm等,材质分为金属和塑料两种(金属的会有更逼近涡喷发动机的声效);涵道的叶片数量一般为3~12片根。涵道所使用电机按结构分为内转子、外转子两类,所使用电机KV值相对单螺旋桨电机较高,并且随着涵道尺寸的增加,所使需要的电压、电流也随之增大,当然推力也会增加很多。涵道转速一般都非常高,但是效率却不高,但作为喷气式像真航模动力却必不可少的。以90mm涵道为例,通常在6s 5200mah飞行时间一般在3~5分钟左右,对电池放电电流要求有较高要求。
     我们今天所测试的机型就是一款蓝箭出品的Marlin 64mm涵道飞机,作为一款64mm的入门机,个人感觉气动及造型融合了竞速机的特性。在机动性上应该是比像真机有更大的优势,及时反应快了可以让飞机更快的进行修正动作从而减少失误造成的炸机的风险。
     (可惜,现在万能的某宝上相关的资料,少之又少!)
      一起来看看蓝箭出品的marlin 64到底什么样........
~~~~~~~~~~~~~~~~~~~~~~~~~~~~~~~~~~~~~~~~~~~~~~~~~~~~~~~~~~~~~~~~~~~~~~~~~~~~~~~~~~~~~~

开箱
    包装外观设计属于清新派,没有过多的花式,外包装的认证及产品信息介绍的很详细“包括外形尺寸,动力数据,推荐配置等”,打开外包装后内部包装很紧凑,固定的很到位,各部件无明显的晃动与摩擦。
~~~~~~~~~~~~~~~~~~~~~~~~~~~~~~~~~~~~~~~~~~~~~~~~~~~~~~~~~~~~~~~~~~~~~~~~~~~~~~~~~~~~~~

取出箱内所有零部件及说明书 (一定注意螺丝包比较隐蔽!
    收到的测试机型为厂家出的PNP版本,动力系统、伺服系统、连杆、舵角都是安装完成的,所以也省了大量安装布线的时间。但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相信不少人都受过PNP的伤,如:舵角脱落,连杆脱落等情况,导致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个人还是习惯性的对所有的连接点和舵角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检查后,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为什么呢?请看下图!

1、整体走线很到位
2、舵机嵌入粘接牢固、且采用球头扣的形式连接,驱动臂的连接得到了保障
3、舵角安装增加了螺丝固定,稳定性得到了提升。再也不用为舵角脱落而伤神了
        4、气道内无线路裸露,电调及信号线均隔离在木片下,主翼信号线也由槽孔直接进入设备舱,减少了涵道吸入信号线等情况的出现,同时侧面增开了对称作弊孔(主要辅助增加涵道吸入空气量),大大提升保障了飞行过程中充沛的动力输出。
     5、打开机头设备舱,由于机型原因内部较窄。该机支持3~4S电池供电,放电池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4S2200mah),如果要放更大的电池需要将电池向机尾处卡到底,但是会对信号线造成一定的挤压,个人尝试了下两次把前轮信号线卡掉~~~~后来假装了防脱卡解决了这问题。
~~~~~~~~~~~~~~~~~~~~~~~~~~~~~~~~~~~~~~~~~~~~~~~~~~~~~~~~~~~~~~~~~~~~~~~~~~~~~~~~~~~~~~
组装

水平尾翼安装:信号线可以部分顺序,对接上后可以通过遥控器通道正反向来修正。
     从设备舱慢慢牵引信号线进入线槽,安装时一定要注意信号线接头不要卡在入口。对齐孔位上螺丝,就算安装固定到位了,主翼也是一样的方法安装。整体安装过程比较轻松,螺丝安装孔没有错位的现象。

       起落架安装,无需螺丝工具,直接对于孔位插入卡进固定槽即可。安装时需主翼弹簧弯曲方向,正确安装。不然可能会造成起落架减震无效,降落时对机翼造成过度冲击导致机翼折断,或起落架穿透机翼的情况。

~~~~~~~~~~~~~~~~~~~~~~~~~~~~~~~~~~~~~~~~~~~~~~~~~~~~~~~~~~~~~~~~~~~~~~~~~~~~~~~~~~~~~~

评测飞行

发帖前发现老外飞的一段视频,大家也可以跟着看看!

~~~~~~~~~~~~~~~~~~~~~~~~~~~~~~~~~~~~~~~~~~~~~~~~~~~~~~~~~~~~~~~~~~~~~~~~~~~~~
总结

  1、外形流线风阻小,涂装搭配清爽。
  2、PNP组装方便,机型小巧,外出携带很方便!!
  3、舵面反应灵敏、动作执行利落。(建议设置杆量曲线,飞起来很细腻)
  4、推力比:3S2200 大于0.7小于0.85 (练习起降、航线可选用3S2200)
             4S2200 大于0.8小于1.0(练习动作建议选用4S 2200);
  5、正飞升力稳定,加速反应快。带襟翼,有明显减速和增加升力效果。起落架刚性适中,平稳降落不易弹跳。
  6、可以轻松拉出昂头仰角起飞或降落姿态!!!

网友A:
胡老师,多少上点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老师,多少上点图嘛
才发现图挂了!马上补起

网友B:
看着不错啊,搜了一下只有pnp,不知道原配的涵道推力怎么样,我看主流的暴风一类的64涵道推力都1400g了,这个弱了点啊。还有电调跟舵机的质量如何呢,好飞机不配好舵机会增加风险啊。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
不卖空机,差评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升降舵用双舵机意义何在。。。建议这种小运动机,升降舵左右一体就好了,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啊,搜了一下只有pnp,不知道原配的涵道推力怎么样,我看主流的暴风一类的64涵道推力都1400g了,这 ...

练习机!将就吧!质量还行,没抖没虚位!满油门电调还算拉的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升降舵用双舵机意义何在。。。建议这种小运动机,升降舵左右一体就好了,多省事

涵道机。。。升降一体。。。你不怕拉高直接给你扫齿了?

网友(2019-10-17):
视频也挂了?

网友:
为何是鬼佬在评测?

网友(2019-11-26):
您好  这个改6s 用3300电池能飞吗

网友(2020-02-07):
无论箱子,还是印刷字体,总感觉。。。。。像fms的,飞翼的,,应该自主一点。希望多开发出更好的飞机,打破目前,几个厂家泡沫机垄断的感觉。

网友(2020-04-29):
图文并茂,好帖+1

网友D:
请问楼主这飞机对于新手友好么,拿来做入门练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飞机对于新手友好么,拿来做入门练手可以么?

可以!耐玩!

网友E:
对这款飞机关注很久了,也看过评测,再看见楼主的帖子后入手该款飞机,准备好好用它练练涵道。在这之前买过一架FMS80的福特拉二手,首飞首炸,想想还是从小涵道入手应该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款飞机关注很久了,也看过评测,再看见楼主的帖子后入手该款飞机,准备好好用它练练涵道。在这之前买过 ...

入手飞价格比较合适,炸机不痛,也比较耐摔!

网友(2020-05-29):
marlin是一款真的很好飞的小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