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与真机手感的问题

楼主(2019-08-27):
各位前辈,不知道大家是否玩过liftoff模拟器。在steam上购买了liftoff模拟器,玩了10个小时左右,由于练习时间短加之自己愚钝还是不流畅。于是想请教一下,有同样经历的人吗,对于这款模拟器,大家怎么看?

网友:
liftoff 很多人都说 这个最接近 真实手感, 实际上我 还是感觉 和真实手感差好多

网友A:
我一直觉得对于穿越来说 模拟器比真机难飞...固定翼 是真机比模拟器难飞...

网友B:
全都是渣!亲测全都是渣!steam买了正版也还是渣!别玩模拟器了,直接真机开炸吧。

网友:
这话问得,就像打飞机和实操感觉能一样似的

网友C:
都练了10小时了还不上真机吗?买个小机练练都比模拟器好啊。真的和模拟器手感有差距,模拟器就是练练基本操作,打杆手法,会了就要赶紧上真飞机了。

网友D:
模拟器不是下雨或者炸没了之后过过瘾的玩意么...我当初玩了3个小时就立马下单买了个239...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不是下雨或者炸没了之后过过瘾的玩意么...我当初玩了3个小时就立马下单买了个239...

还有FPV AIR2其实手感更拟真,只是UI本地化做的不好。

网友:
还是有用的
来自小程序

网友E:
模拟器就是练习方向感,与真机手感肯定相差很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FPV AIR2其实手感更拟真,只是UI本地化做的不好。

Fpv air配置要求高吗……MacBooks air想试试 怕带不动

网友:
liftoff的引擎已经算是比较接近真机了
但依然有本质的区别
建议模拟器只是用来手法入门
练习还是建议玩真机

网友G:
电脑的配置也非常重要,之前就是因为配置太低,图像非常卡顿,后来调整设置后,能够正常飞了。如果模拟器上已经不炸机了,就可以飞真机了,找块安全,没人,草地,大胆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的配置也非常重要,之前就是因为配置太低,图像非常卡顿,后来调整设置后,能够正常飞了。如果模拟器上 ...

我电脑运行模拟器非常流畅没有什么问题,在模拟器上手动模式不穿树林和障碍物可以正常飞行。就是降落总是操作不好,摄像机向上抬着,总是看不到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不是下雨或者炸没了之后过过瘾的玩意么...我当初玩了3个小时就立马下单买了个239...

你之前有过飞真机经验吗?第一次飞真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练了10小时了还不上真机吗?买个小机练练都比模拟器好啊。真的和模拟器手感有差距,模拟器就是练练基本操 ...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人说,他在模拟器上练了20多个小时后飞的真机,说真机非常难,我这真机买来都一个星期了 还没敢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电脑运行模拟器非常流畅没有什么问题,在模拟器上手动模式不穿树林和障碍物可以正常飞行。就是降落总是 ...

估计你飞真机没什么问题了,真机你可以调整摄像头,角度别那么大,就可以看到地面了,以后再一点点加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觉得对于穿越来说 模拟器比真机难飞...固定翼 是真机比模拟器难飞...

原来这样,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都是渣!亲测全都是渣!steam买了正版也还是渣!别玩模拟器了,直接真机开炸吧。

哈哈哈,害怕 第一次飞就提控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就是练习方向感,与真机手感肯定相差很远。

我使用的是liftoff,然后通过hdmi连接到头显,遥控器用的dji的,飞一会感觉头晕。好在还能找到地平线,转弯等操作还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你飞真机没什么问题了,真机你可以调整摄像头,角度别那么大,就可以看到地面了,以后再一点点加角度 ...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害怕 第一次飞就提控回家了。

恭喜第一次飞就进阶老模友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第一次飞就进阶老模友行列

机器还没摸热乎呢,就拜拜,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人说,他在模拟器上练了20多个小时后飞的真机,说真机非常难,我这真机买来都一个 ...

没必要的,实在不敢飞买个小无刷吧,我就是模拟机,小无刷,5寸。大多数玩5寸的都有个小无刷还能家里飞飞呢。第一次飞5寸真机你模拟器练再久都会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liftoff,然后通过hdmi连接到头显,遥控器用的dji的,飞一会感觉头晕。好在还能找到地平线,转 ...

dji数图版的控吗,怎么连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F:
Fpv air配置要求高吗……MacBooks air想试试 怕带不动

不装WIN可能跑不了...
你可以去steam上看看他支持MOS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数图版的控吗,怎么连的电脑?

用22合1模拟器,插上自动安装驱动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还没摸热乎呢,就拜拜,不太好吧

成长的必修课

网友:
我觉得模拟器要看心态,要想模拟器和真机一模一样肯定不可能,但是模拟器的好处是炸鸡成本为0,所以模拟器用来感受如何飞行,练习各种动作还是很棒的,但是只能用来练习肌肉记忆和操作感觉,真机飞起来肯定不一样,但是基本功是可以在模拟器上练好的。

网友:
不要用里面动力强的,选那些动力弱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