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是飞行50秒左右图传画面丢失??

楼主(2019-08-27):
熊猫5804v3,通电之后一切正常,电机转动后有轻微干扰,起飞后画面越来越差,50秒左右变成纯灰色,有OSD信息,用手指摸摄像头发现有光感,并不是完全没有信号那种。另外每次设置发射频道、功率等内容都不能保存,断电后恢复默认设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能看到osd就说明图传是在工作的,但是不能保存设定参数,那肯定就是图传还是有问题(也有可能和遥控器调参设置不妥有关,不知道你启用这个没有)。排除法吧,换个图传,问题依旧那就是摄像头的问题,挨个排除。

网友B:
首先你摄像头肯定有问题,因为osd都正常看得见,osd不能保存参数不排除是你没有设置到位。osd调图传那个页面上面一栏有没有显示图传数据 如果没有那就是你没有设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osd就说明图传是在工作的,但是不能保存设定参数,那肯定就是图传还是有问题(也有可能和遥控器调参 ...

要能正常保存设置应该启用哪个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摄像头肯定有问题,因为osd都正常看得见,osd不能保存参数不排除是你没有设置到位。osd调图传那个页 ...

有道理,我现在也觉得可能是摄像头的问题,不过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哪个设置?

网友:
频点对吗?看看你图传的频点和接收上显示的频点是否一致,有时候相近的频点也会有画面,但是效果差,没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能正常保存设置应该启用哪个选项呢?

应该是对应飞控端口里选irc tram什么的那个(我拼的不一定准确)。我用speedybee图传遇到过一次这种现象,但设置是正确的,也只出现了一次。后来心惊胆战不敢飞远,但也没再出现过这个问题。所以也可能是图传自己不稳定的原因。用替换排除法是最稳妥的,不着急,慢慢查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