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穿越机电机保养问题

楼主(2019-08-27):
经常炸鸡后电机进了很多泥土和沙子,怎么清洗?用什么清洗剂,还有轴承怎么保养,需要加油吗,顺滑那种?推荐一下那种润滑油

网友:
用水洗就行,晾干再上电。润滑油感觉区别不大,我用的是汽车机油

网友A:
沙粒可以用酒精刷刷 如果去不掉可以试试那种去污的水晶泥
轴承切忌不要加任何润滑剂 坏了只能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粒可以用酒精刷刷 如果去不掉可以试试那种去污的水晶泥
轴承切忌不要加任何润滑剂 坏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酒精冲洗一下,一定记得晾干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粒可以用酒精刷刷 如果去不掉可以试试那种去污的水晶泥
轴承切忌不要加任何润滑剂 坏了只能换新的

用药店买的75%酒精可以不?还是必须买化工无水酒精?

网友:
用水洗,然后用吹风机吹干

网友:
学点保养知识,马上就可以用上了

网友:
做过船模的都懂,无刷电机是完全防水的,冲水后立刻吹干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