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模拟图传与DJI高清图传的频率情况,还望各位笑纳

楼主(2019-08-28):
DJI FPV 产品使用的人渐渐多了,为避免或减少与普通模拟图传同场飞行时的不爽情况,本人整理了
模拟图传与DJI高清图传的频率情况,还望各位笑纳。
(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同场飞时首先要避开大疆的8号频道公共频道,因为上电时,都会先停留在8号频道的,再避开独立的频道,但是一般和一个模拟同飞,模拟一般没事,如果在场有两个模拟以上,那大疆真的要没朋友了。一上电,两个模拟必有一伤。

网友A:
看不懂,我大疆的,身边全是模拟,要怎么才能避免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信号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我大疆的,身边全是模拟,要怎么才能避免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信号断联?

一,若能让身边用模拟图传的朋友用L频率就最好。
二,搞清楚你大疆是ce还是fcc或mic模式,然后按我发的图表来避开同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若能让身边用模拟图传的朋友用L频率就最好。
二,搞清楚你大疆是ce还是fcc或mic模式,然后按我发的 ...

我开了FC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若能让身边用模拟图传的朋友用L频率就最好。
二,搞清楚你大疆是ce还是fcc或mic模式,然后按我发的 ...

这个大疆是不是故意搞得没朋友

楼主:
也不会了,就是按频率相互避让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帖子真应该让更多人看到,大疆高清图传越来越多。
今天飞就遇到了,他一上电,我的屏幕全是雪花,有三秒钟什么都看不到,运气好,当时飞得比较高。才没有炸机。
大家千万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