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照片 500马达轴承烧了(从未暴力飞过)居然也烧轴承。

楼主(2019-08-28):
看照片 500马达轴承烧了(从未暴力飞过)居然也烧轴承。
今天午饭后:例行飞一飞电动直升机:测试新电池续航,
刚一起飞:就听见马达齿轮声音与平时不一样,离地30秒
感觉情况不妙,于是缓缓落地,待旋翼停转,拿起飞机:

顿时觉得马达非常热:用手一摸很烫,按理说30秒温热,
在场外也看不清具体什么原因,【三周前:小马拉大车的
450马达线圈烧了有前车之鉴, 幸好电调 都平安无事

所以只好回到办公室、拆卸下来才发现:轴承烧了。

(从未暴力飞过)居然也烧轴承。

网友:
转速过高吧。

网友A:
轴承是不是缺润滑油了?

网友:
你可能需要换个好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十有八九是电机齿磨损电机座,碎屑掉入轴承了。

网友C:
这个电机看上去好渣,顺便说一下,电机轴承最容易磨损了,要是电机动平衡差一点轴承寿命就更短,所以要勤换轴承,同时要检查电机动平衡,震动大就不行,我绕了4个电机全部都自己重新做了一遍动平衡,比原厂震动还小

网友:
便宜的电机垃圾的轴承

网友:
电机把电机座磨损了,碎屑掉轴承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不是缺润滑油了?

从来 就没考虑过 给它加润滑油。。
从未 使用过 6S 电池,最多 4S。。

————2013年 买的 马达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来 就没考虑过 给它加润滑油。。
从未 使用过 6S 电池,最多 4S。。

2013年买的,能用到现在,价格这么实惠,也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看上去好渣,顺便说一下,电机轴承最容易磨损了,要是电机动平衡差一点轴承寿命就更短,所以要勤换 ...

业余 条件下:怎么做 动平衡 !!请 发帖 指教:具体步骤和方法,谢谢。

顺便:回复 4楼:俺只打算 换轴承,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电机齿磨损电机座,碎屑掉入轴承了。

确实是有一些 多年来积累的 小杂尘
落入了轴承里面,逐年磨损:最终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 条件下:怎么做 动平衡 !!请 发帖 指教:具体步骤和方法,谢谢。

画一个电机座找人用钢板切割,把电机固定在上面再用台钳夹住电机座,手机上下载vibrometer,可以测试震动,把手机用双面胶粘在电机座上即可。另外购买平衡泥如图。要配重的位置可以用扎带绑在电机上,看手机上的震动值,反复尝试即可找到位置。一般震动值在3以内基本不用配平。

网友:
配平电机挺复杂的。

楼主:
为了 节约开支:还是 维修为主,况且就只 轴承坏了。
请看新帖子 【1,2,3,4 拔轴承 神器到:盲孔轴承 也能拔出来。

这些 小轴承 2012年 就一直 有备货。
这不三下五除二:带法兰,不带法兰 F5-11
换上,500 马达 直接重生了 = 节约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看上去好渣,顺便说一下,电机轴承最容易磨损了,要是电机动平衡差一点轴承寿命就更短,所以要勤换 ...

你怎么做动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做动平衡的?

见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