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制滚珠丝杆用双螺母预紧会不会卡球?

楼主(2019-08-28):
如题,很纠结,还是必须用研磨丝杆呢,如图要双螺母消隙

网友:
双螺母结构能减小间隙但不能完全消除间隙,买正规的辊压丝杆你的顾虑可以消除,最好让厂家配好螺母,你使用一段时间跑和之后再调整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