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找出,电机78%油门处)折磨、求助:油门高于75%开始强烈震动,导致舵机前后左...

楼主(2019-08-28):
(   问题:电机在78%油门处出现震动,高了或者低了就没有出现,此油门正是我震动时候飞行的油门。请问怎么解决[抓狂]   )

亚拓500xt,轴传

问题:只要油门高于75%就开始震动,油门越大震动越大导致舵机前后左右晃动。

现在已经排除如下:

传动系统--尾巴总成部分(替代法)

陀螺仪(替代法)

主旋翼头(替代法)

主轴(替代法)

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

关于主轴轴承,手动转动丝滑般转动。。

关于电机轴,观察没有弯曲

后续:
只拆主旋翼,情况依然

只拆尾管,问题排除

看似是尾传动轴或者尾管后面零件出现问题,但我一一替换了,依然存在问题。

所以问题应该是机身或者大小齿轮出现了问题,当我装上尾管就放大了这震动

以上测试均没有装大桨,请问我分析正确吗?

网友A:
>>>轴传<<<
軸承改為兩個試試

网友:
主桨做过平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传

但以前一个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以前一个也可以啊?

我的方法試試吧
先把主尾旋翼投拆下來在試吧
也有可能是你的軸傳再組裝或搬運過程中弄歪了

在高轉速下會因為離心力把軸傳極度微小的不平衡放大
看你電機的KV值跟馬達齒如何搭配
轉速過高就會發生震動
為什麼700級的機子軸傳都搭配兩個以上的軸承就是這個原因

我小機子Q3一個軸承就行了
他軸傳夠粗壯高轉也不太會震動
亞拓450就需要兩個軸承會比較好
470沒玩過就不清楚了

网友B:
LZ这种级别的问题还不敢随便回答。
主轴承,把主轴塞一个头进去然后转,能明显感觉到是否顺滑,手感能放大的,比单纯去手转轴承有用。
以前还用过比较极端的方法,不建议,就是拿手里推油门,是水平震动还是垂直震动很容易在低速到高速变化中区分出来,就能对应去找大桨还是尾桨的问题了。

网友C: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kbar测振动

图片大概这样
上面的峰值就是对应转速,你对着看哪个转速有问题去搞哪里就行。
最高转速是电机,也就是1600*电池电压*油门值
低一点是尾巴,具体看传动比,也就是尾传齿轮一套,尾巴,尾旋翼部分。
最低的就是大桨

网友D:
楼主震动是拆掉所有桨的情况下还是有桨的情况?如果有桨时震动,则拆掉桨,保留旋翼头再测试一下,如果还有震动则拆除旋翼头,如果还有震动那就是电机问题,电机需要重新做动平衡(我刚学会做电机动平衡),一步步排除法。典型案例:大桨去掉,保留尾桨有震动但去掉尾桨震动消失,则可能尾桨不平衡或尾轴轴承磨损严重,轴承容易生锈,勤换。同理主轴轴承也可能磨损导致震动。

网友:
凭经验,应该是尾巴问题。去掉尾桨看看震动,如果尾桨没问题,看尾轴轴承,轴承框量没问题再看看轴承座和轴承是否有间隙或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震动是拆掉所有桨的情况下还是有桨的情况?如果有桨时震动,则拆掉桨,保留旋翼头再测试一下,如果还有 ...

只拆主旋翼,情况依然

只拆尾管,问题排除

看似是尾传动轴或者尾管后面零件出现问题,但我一一替换了,依然存在问题。

所以问题应该是机身或者大小齿轮出现了问题,当我装上尾管就放大了这震动

以上测试均没有装大桨,请问我分析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kbar测振动

图片大概这样

只拆主旋翼,情况依然

只拆尾管,问题排除

看似是尾传动轴或者尾管后面零件出现问题,但我一一替换了,依然存在问题。

所以问题应该是机身或者大小齿轮出现了问题,当我装上尾管就放大了这震动

以上测试均没有装大桨,请问我分析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試試吧
先把主尾旋翼投拆下來在試吧
也有可能是你的軸傳再組裝或搬運過程中弄歪了

只拆主旋翼,情况依然

只拆尾管,问题排除

看似是尾传动轴或者尾管后面零件出现问题,但我一一替换了,依然存在问题。

所以问题应该是机身或者大小齿轮出现了问题,当我装上尾管就放大了这震动

以上测试均没有装大桨,请问我分析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种级别的问题还不敢随便回答。
主轴承,把主轴塞一个头进去然后转,能明显感觉到是否顺滑,手感能放大 ...

目前就是拆掉了尾管,就没有了震动,但是,尾管后面所有零件我均已替换,情况依然,所以断定是机身(旋翼头主轴等等已排除)的震动传给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震动是拆掉所有桨的情况下还是有桨的情况?如果有桨时震动,则拆掉桨,保留旋翼头再测试一下,如果还有 ...

目前就是拆掉了尾管,就没有了震动,但是,尾管后面所有零件我均已替换,情况依然,所以断定是机身(旋翼头主轴等等已排除)的震动传给尾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拆主旋翼,情况依然

你换了一套新的尾巴还是有震动?确认一下传动齿轮的啮合间隙是否恰当,不能太紧太松。重点检查尾轴轴承是否有虚位松动

网友D:
机身震动的话就可能是电机共振了,电机动平衡要重新做。检查电机震动的方法:拆下电机,找个玻璃桌面,电机头部接触玻璃,启动电机,如果有剧烈敲击声则电机动平衡有问题。电机轴承磨损也会剧烈震动

网友:
电机动平衡检查方法见视频

网友:
另外测试一下去掉尾桨夹,但保留尾波箱和尾轴伞齿,看看会不会震动,如果有震动则可能是尾传动轴或机身问题,如果没震动那就是尾轴或尾桨或尾轴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震动的话就可能是电机共振了,电机动平衡要重新做。检查电机震动的方法:拆下电机,找个玻璃桌面,电机 ...

我电机整个外壳都是旋转的,请问怎么碰玻璃啊?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整个外壳都是旋转的,请问怎么碰玻璃啊?谢谢你的回复

不转的那个定子座接触玻璃啊,可以把电机连那片电机座一起拆下,这样好拿一点

网友E:
我猜电机不平衡的可能性很大 最近我有两台机子都是换啥都不行 最后都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电机不平衡的可能性很大 最近我有两台机子都是换啥都不行 最后都是电机的问题

炸鸡会影响电机吗?

网友:
电机轴最细 转速最高。。。。。 说不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拆主旋翼,情况依然

我感觉应该不是主旋翼这边问题,能否拍个尾巴部分的图片看看?亚拓机子一般很好装机,按说明书来应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比如说你看下桨的重量、带桨夹重量,拆掉桨后是否还出现振动,拆掉尾旋翼头是否还振动?如果一直有震动那就是尾传那边出问题了。
你这边说尾传拆掉振动就没了,顺便他们几位的看看电机也挺合适。我一般都是kbar分析振动,全新件大问题概率很小

网友F:
那干脆把机身换了试试

网友G:
既然单机身测没问题,那电机可以排除

楼主你所谓把尾管卸掉是指把尾管抽出来?还是整个尾夹组也拆下?

尾管上可以分析的还有,尾桨,尾旋夹,尾旋翼组,传动杆

这些你有试过依序全拆后再慢慢叠加上去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单机身测没问题,那电机可以排除

楼主你所谓把尾管卸掉是指把尾管抽出来?还是整个尾夹组也拆下?

尾巴越加多零件震动越厉害,这样子就肯定出现在尾管或者尾传动处,但我全部换了,尾传动轴换三个了。
所以我才怀疑,会不会出现在机身,只是没有加尾巴因为震动没有放大,加了尾巴,震动才放大。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应该不是主旋翼这边问题,能否拍个尾巴部分的图片看看?亚拓机子一般很好装机,按说明书来应该不会 ...

尾巴越加多零件震动越厉害,这样子就肯定出现在尾管或者尾传动处,但我全部换了,尾传动轴换三个了。
所以我才怀疑,会不会出现在机身,只是没有加尾巴因为震动没有放大,加了尾巴,震动才放大。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干脆把机身换了试试

就是没有机身

网友H:
直接买架新的,这个当配件,折腾费时间费精力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架新的,这个当配件,折腾费时间费精力不划算

这个就是新空机,只是炸了出了震动,我无办法一炸又买新空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会影响电机吗?

不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新空机,只是炸了出了震动,我无办法一炸又买新空机啊

这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尾巴越加多零件震动越厉害,这样子就肯定出现在尾管或者尾传动处,但我全部换了,尾传动轴换三个了。
所 ...

只装尾管夹座+传齿 测试

单插尾管 测试

加上尾传轴加尾齿箱(不上尾横轴) 测试

加上尾横轴 测试

加上尾桨夹 测试

照上面的流程跑一次还抓不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装尾管夹座+传齿 测试

单插尾管 测试

就第一步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咋办  跟换了尾管所有传动系统 ,依然存在,让我不得不怀疑是机身问题。

网友:
买个皮传,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且声音还好听~

网友:
只有啪啪的爆桨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第一步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咋办  跟换了尾管所有传动系统 ,依然存在,让我不得不怀疑是机身问题。

不然你之前说单机身测没问题?

那就检查你尾管夹座跟传齿的安装是否正确,轴承有无移位

大盘及下齿盘的安装是否正确,有没有缺零件?拿说明书对照下

说真的,没听过单上尾管夹座机子就会震的...

500x 传比这么低的机子也能搞这么多事,你要是玩 500ESP 你肯定会发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然你之前说单机身测没问题?

那就检查你尾管夹座跟传齿的安装是否正确,轴承有无移位

我怀疑,机身有问题,只是没有安装尾管所以震动没有放大,安装了就放大了,因此根源在机身?可以这样子想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机身有问题,只是没有安装尾管所以震动没有放大,安装了就放大了,因此根源在机身?可以这样子想 ...

不知道你摔机的程度,通常小摔是不会去动到机身

但如果修理时有无法排除的震动就只好全拆检查重组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摔机的程度,通常小摔是不会去动到机身

但如果修理时有无法排除的震动就只好全拆检查重组试试 ...

心好累。。。小炸而已

网友I:
会不会是对转齿这部分出问题了,如果炸机伤过尾巴的话,值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对转齿这部分出问题了,如果炸机伤过尾巴的话,值的考虑

已更换 ,一样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J:
三篇还没有解决,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篇还没有解决,真是服了。

我买新机了,所以这是新问题

网友:
NND,把飞机邮寄过来,我来搞,看着着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买新机了,所以这是新问题

低转不震动,高转震动,肯定是轴承或者尾轴那块问题。主轴横轴有点弯,起步就会震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转不震动,高转震动,肯定是轴承或者尾轴那块问题。主轴横轴有点弯,起步就会震动很大。

尾巴全换了 情况一样 所以应该不是尾巴  按你这样子说  要不机身轴承出错要么就就是电机或者大小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全换了 情况一样 所以应该不是尾巴  按你这样子说  要不机身轴承出错要么就就是电机或者大小齿

不知道怎么看轴直不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尾巴全换了 情况一样 所以应该不是尾巴  按你这样子说  要不机身轴承出错要么就就是电机或者大小齿

原来你没换轴承啊,都反复强调了,尾轴轴承,主轴轴承,不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你没换轴承啊,都反复强调了,尾轴轴承,主轴轴承,不会换?

马上换就是摸着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一直没有换 而且手上没有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马上换就是摸着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一直没有换 而且手上没有货。

我就服了,高转速的震动几乎70%的原因都是轴承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服了,高转速的震动几乎70%的原因都是轴承磨损

我遇到过尾轴轴承座和轴承不紧密造成的,上螺丝胶固定轴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新机了,所以这是新问题

你太掉了,直接换飞机,直升机不会弄还会再遇到问题的。

网友K:
兄弟,电机出问题了,尾管装上只是起放大功能,你可以这样测试,所有都拆了,只剩电机,VBAR震动测试,应该在10以内,超过20的,一律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电机出问题了,尾管装上只是起放大功能,你可以这样测试,所有都拆了,只剩电机,VBAR震动测试,应该 ...

对,上面兄弟也说了,基本应该就是轴承、电机和齿轮出了问题,毕竟尾巴全换了。我接下来一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震动的话就可能是电机共振了,电机动平衡要重新做。检查电机震动的方法:拆下电机,找个玻璃桌面,电机 ...

您好,电机在78%油门处出现震动,高了或者低了就没有出现,此油门正是我震动时候飞行的油门。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电机出问题了,尾管装上只是起放大功能,你可以这样测试,所有都拆了,只剩电机,VBAR震动测试,应该 ...

您好,真的是电机出了问题!
电机在78%油门处出现震动,高了或者低了就没有出现,此油门正是我震动时候飞行的油门。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电机不平衡的可能性很大 最近我有两台机子都是换啥都不行 最后都是电机的问题

您好,是电机出了问题,电机在78%油门处出现震动,高了或者低了就没有出现,此油门正是我震动时候飞行的油门。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