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做船模用多大厚度合适?

楼主(2019-08-29):
新手,请教一下老手。用铜皮做一米五到两米上下的船。肋,龙骨和外壳用多大厚度的铜薄板合适?

网友A:
肋,龙骨 —— 用 铝材 不是更轻 吗 ?

至于 外皮 —— 1米5的 体量 ,皮厚 0.5毫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肋,龙骨 —— 用 铝材 不是更轻 吗 ?

至于 外皮 —— 1米5的 体量 ,皮厚 0.5毫米 。

铝的不容易焊接啊。船外壳用0.5的就行?肋和龙骨用2~3mm应该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的不容易焊接啊。船外壳用0.5的就行?肋和龙骨用2~3mm应该够了吧

1米5 ,做个 双体船,可以 安全载人了 。

网友B:
铝的要有激光焊机器,铜的重啊!也要生锈的,绿色的,成本高,还是铁皮的好些。

网友:
个人建议用马口铁,一种镀锡板,船壳外面还要打腻子铜的优点也看不出来而且纯铜软不能大太薄,1.5米以上用铜少说几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的要有激光焊机器,铜的重啊!也要生锈的,绿色的,成本高,还是铁皮的好些。

铁皮的也会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皮的也会烂吧?

你做好环氧层,最好做一层超薄的玻璃钢,管用几十年

网友:
用304不锈钢,做防盗门那东西,氩弧焊焊机不贵,几百元就能买一套

网友:
铝材轻不生锈,延展率好,易加工,优点多多。铝材可以用专用的胶,我以前做的铝合金的坦克全部用胶粘,7、8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个人觉得肋骨用3mm厚的铝板,外皮用1mm铝板,用纯铝板。

网友(2019-09-28):
肋骨,用2mm的,外皮用0.4mm的或再薄一点的

网友:
0.5的皮太厚,实际买一块黄铜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