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这样并联?

楼主(2019-08-29):
据我所知,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电池都必须要先性能匹配,才能进行组装。 但是近日看到有人把相同电压,不同的电池给进行了并联,如下图,电池会不会容易坏呀?

网友:
会 而且很危险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电压一样就可以并,但他这个焊点直接露出来。。。。

网友:
应急使用 还是可以的  如同不同的发电厂 只要电压等级相同 都可并网

网友:
电压相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电压相同可以并联的,但用好后最好拆掉。一直并联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2019-11-27):
差的电池最先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