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发布] 一台设备搞定发动机测试核心数据

楼主(2019-08-29):
无人机"心脏"
无人机动力系统被誉为无人机的“心脏”,无人机发动机电机是动力系统的核心部分,若想了解这颗“心脏”是否强劲,是否适配机体,就必须获取他们的核心数据。拉力、扭矩、转速、振动、耗油量、轴功率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数据。
从数据获取角度来讲,无人机发动机测试要比电机测试更加复杂。

无人机发动机测试难点
1.振动问题
发动机振动是衡量发动机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无人机发动机往往是双缸二冲程发动机,有些甚至是单缸发动机,振动问题严重,发动机振动传给飞行器,不仅影响飞控传感器的精度和指示,有时还可能造成结构和传感器的损坏。
在发动机的动力测试中,振动同时也给测试带来诸多困扰,发动机的轴切面(曲轴)周期性振动给测试台扭矩测量带来巨大挑战,实验显示,一台100kW的大型发动机硬连接的情况下扭矩跳动值可以达到±30NM,给发动机输出功率测量带来巨大挑战。
相对于发动机的曲轴振动(轴切面振动),其轴向振动就要好一些,但是长期高频的振动对拉力(推力)传感器的质量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瞬时油量检测问题
发动机瞬时油量是发动机性能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微小流量的检测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我们的发动机油品各不相同,更加给测量带来了难度。
各种油品具有各自的黏性,流体在管内流动,管中心流速最高,管内壁流速最低,流态分为层流流动和紊流流动。一般管道流动均为紊流流动,流量仪表也是针对紊流流动态设计的,而小流量仪表因管径小常处于层流流动(例如管内径6mm,流量0.05L/min,Re为1800或层流/紊流过渡区流态流动,小流量测量受使用中流体黏度变化影响颇大。)

3.环境变化对发动机测量的影响
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就对环境特别敏感,气压,含氧量,湿度,温度等因素都是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因素,特别注意的就是输出功率不够或者出现拉缸的风险。
所以,在新环境的试车中,对环境的检测就显得尤为重要,是我们调整发动机的至关参数。

高效获取发动机核心数据
如何简单、高效、精确测量这些数据呢?灵翼飞航研发了一系列发动机测试平台,可针对3WDLEGPDA等不同系列发动机进行测试,0-60KW发动机有不同的测试定制方案。
无人机发动机测试台WF-EN-3.0

测试台基本参数
WF-EN-3.0可以适用于15KW以内的发动机,采用了航空级传感器、处理设备和先进算法,确保测量精确。下图是WF-EN-3.0无人机发动机基本参数。

有效解决测试难点
1.解决发动机测试振动问题
WF-EN-3.0针对无人机发动机动力测试中的振动问题提出了有效解决方案且可选配振动传感器对振动进行监测。
WF-EN-3.0使用了目前比较常见的复合型橡胶柱减震方案,在对大型发动机的测试台架设计中,更是使用了高弹性系数和高阻尼的弹簧橡胶复合型减震系统,在对于小型发动机振动强烈的情况下,提出了双圈减震的方案,保证测试台的稳定运行与数据的有效性。

2.瞬时油量检测
1.中大型发动机推荐使用容积式流量计,即椭圆齿轮式流量计。通过磁性或光电检出齿轮转数,常用于测量石油制品,如动力机耗油量计量、润滑油流量监测,以及各种添加剂注入量控制等。其优点是不受黏度、密度、流速分布影响,可测量高黏度液体;缺点是有活动部件会产生磨损微粒,压损相对较大。椭圆齿轮式仪表最小满度流量为0.005L/min,精确度为±0.5%,范围度低黏度液体为10:1,中等黏度液体为100:1,高黏度液体则更高。
2.小型发动机,特别是甲醇发动机,小排量发动机或者对流量精度要求较高的用户。我们提供了一种超声波流量计。超声流量计利用声波在顺流方向传播速度增快,逆流方向减慢,同一传播距离就有不同传播时间,测量传播时间差以求取流量,称作传播时间法超声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的优点是非接触测量,不会影响油路压力,且精度更高,达到了0.001L/min,测量油品种类更多,支持甲醇,汽油,航空煤油等。

3复杂环境检测
针对复杂测试环境,WF-EN-3.0自带环境温度模块,可选装高精度气压计,湿度计和空速管套件。让您在测试中时刻掌握环境变化,对发动机的调试更加得心应手。对于固定翼发动机的动态功率和动态拉力调试,WF-EN-3.0自带的空速管套件可满足各大科研院所的拖车实验或者风洞实验。

测试与分析软件
WF-EN-3.0无人机发动机测试台配套全自主测试软件,无线连接PC端可直观的实时监测测试数据。
WF-EN-3.0无人机发动机测试台测试数据可以通过软件自带的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得出发动机数据曲线,形成测试报告。

测试软件

无人机发动机测试数据
此款发动机测试台可以测试拉力、扭矩、转速、振动、温度、耗油量、轴功率、功率油耗、螺旋桨力效、空速、油门输入/输出等数据。

无人机电机测试设备
灵翼飞航(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同时研发出多款无人机电机测试设备,包括10KGF动力测试台、30KGF动力测试台、70KGF测试台、150KGF测试台、机载动态测试设备等,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30KGF测试台

70KGF测试台

10KGF测试台

教育测试台

共轴双桨

动拉力测试台

灵翼飞航(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无人机动力测试系统开发,已经开发出多款无人机电机和发动机测试设备,服务近百个客户,有诸多无人机动力测试与开发的相关经验,为无人机企业提供更有力的动力系统产品支持与保障。电话:17600882627 微信:17600882627

网友:
大神 顶一下 厉害

网友A:
测试 发动机:其实 最关心的是 :
如何 调油针 让发动机输出 最大功率
【换过来说:油针是不是 在最佳状态 ?】

再有:就是 90% 最大功率的时候:如何最省油!?
[得 想办法 给出 测试方案、测试系统。]

震动:是天生的,用户无法修改,除非发动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 发动机:其实 最关心的是 :
如何 调油针 让发动机输出 最大功率 。
【换过来说:油针是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 发动机:其实 最关心的是 :
如何 调油针 让发动机输出 最大功率 。
【换过来说:油针是不 ...

这些话说得灰常正确,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北航出人才

网友(2019-10-05):
引用 网友A:
测试 发动机:其实 最关心的是 :
如何 调油针 让发动机输出 最大功率 。
【换过来说:油针是不 ...

说得是

网友:
能测到 360度(720度)瞬时扭矩,那才爽用:——两冲程 发动机 360度,四冲 发动机 720度 。。

网友:
要是测试发动机还是上测功机比较靠谱,可以得到发动机的万有特性曲线。

网友:
扭矩波动可以用编码器和高速数采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