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新型接收机X14S可能出现设计缺陷有安全隐患

楼主(2019-08-29):
前几天组了一台mark4飞机,看富斯新出了一个微型接收机X14S看参数很不错空旷无干扰环境大于1000米,但是没有数据回传。

昨天接收机到了赶紧装机测试。我遥控器是NV14没有设置开启失控保护,BETAFLIGHT里面失控保护都是auto,失控后油门到最低点。
飞机起飞后做了几个动作后穿越机直接失控(距离也就100m)飞机直接抽风窜到天上然后翻跟头砸地,下面是黑匣子记录,相机上的gopro已经牺牲。

电池报废,gopro报废,两个电机轴弯了,桨叶全部报废,机臂断裂。幸亏没有伤到人。回来后查找原因,检查了遥控器设置检查了BETAFLIGHT设置都没问题,
找了之前用的x6b和x8b做测试失去信号后会进入BETAFLIGHT的失控保护。而X14S失去信号后14个通道直接最大值。所以飞机失去信号直接窜天。下面是接收机对比。

随后我联系了富斯厂家今天已经把接收机返厂检查问题。

后续更新
2019.9.6
富斯那边已联系我做了回复:
1、X14S接收机富斯在设计和测试中未考虑到用BETAFLIGHT设置失控保护,用NV14设置失控保护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2、bug已找到,程序已更新测试完成,富斯针对于国内外所有已出售的X14S接收机发公告全部召回升级程序;

网友A:
把解锁通道设置到最低范围应该可以解决吧,不过这样也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解锁通道设置到最低范围应该可以解决吧,不过这样也挺危险的

是可以解决但是太危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解决但是太危险了

我手头刚好有一个这个接收机,都不敢装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刚好有一个这个接收机,都不敢装机用了

我之前用x6在那个场地飞到头都没问题,现在来看装高频头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等待富斯处理结果

网友B:
不成熟的测试品还是不要买了。还是买成熟的经过广大模友测试过的接收机吧!我不喜欢做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成熟的测试品还是不要买了。还是买成熟的经过广大模友测试过的接收机吧!我不喜欢做小白鼠。

这个不是测试品,富斯官方天猫上架的,主要是富斯出了一款给穿越机用的遥控器nv14但是富斯自己的接收机一直没有适合穿越机使用的,之前的遥控距离也就300m。他这次出的专门给穿越机使用的而且控制距离达1000m不就抓紧买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测试品,富斯官方天猫上架的,主要是富斯出了一款给穿越机用的遥控器nv14但是富斯自己的接收机一 ...

新品可能还是不太行,我就买过第一批出来的富斯I10遥控器。就有很多问题,升级多次也不是很好,后来出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品可能还是不太行,我就买过第一批出来的富斯I10遥控器。就有很多问题,升级多次也不是很好,后来出的 ...

我现在用的nv14遥控器opentx系统各种bug富斯优化跟挤牙膏一样,但是在看睿思凯那边鲜明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nv14遥控器opentx系统各种bug富斯优化跟挤牙膏一样,但是在看睿思凯那边鲜明对比。

我的富斯遥控器卖了,手里还有十几个富斯接收机,就买了开源遥控器了。

网友C:
也就几百米的距离,抗干扰还不太好。近距离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几百米的距离,抗干扰还不太好。近距离用用还行。

丢信号我认了但是这个通道值全满是什么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丢信号我认了但是这个通道值全满是什么鬼

通道全满?不会是ppm吧?富斯ppm好多没自动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道全满?不会是ppm吧?富斯ppm好多没自动失控保护

sbus 失控后14个通道直接最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 失控后14个通道直接最大值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他们的sbus我还没用过,前天试了一个sbus好像没失控保护,还没搞明白,知道他们的ibus是自带失控保护,遥控器不用设置

楼主:
昨天新买的接收机到了,经过我一些测试发现x14s接收机只能通过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飞控的失控保护这个接收机没法用。如果遥控器不开失控保护那么sbus所有通道值全满。
距离地面2m左右的位置进行了拉锯测试,灌木丛差不多20m丢失信号。空旷场地170m经过一棵树的时候丢失信号,和原厂给出的1m测试10000m有很大差距。

网友E:
这么贵的飞机。。。

一个没用过的接收机,链接地面站。地面站看到接收机通道数值之后,关控模拟失控。看看失控后接收机通道都会回到什么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去BF失控页面设定保护。

比如我设定的就是失控后切自稳,同时油门回到怠速。这样失控就是自稳下落。。。。

你带这么多设备的飞机上天也好几千了居然去测试一个没有任何保证的接收机。。。太粗心了只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贵的飞机。。。

我之前用的富斯x6接收机bf失控保护是好用的,看到旗舰店出的新的买回来就换上了,谁能想到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富斯x6接收机bf失控保护是好用的,看到旗舰店出的新的买回来就换上了,谁能想到会出这种问题。 ...

大意失荆州。。。被你体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