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umper t16通道混乱

楼主(2019-08-29):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jumpert16的控,和我的dsmx接收机对频可以对上,但是通道是乱的,遥控器的通道监视器显示2通道动,可是接收机上变成了3通道动,请问哪位模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我是在通道里面改顺序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我是在通道里面改顺序弄好的

在通道映射上改终归不是根本解决办法啊,后面的混控之类的都会很麻烦

网友B:
dsmx接收机并没有标明ch1、ch2等序号表示的通道,而是用thro、aile等英文缩写来表示。而dsmx接收机插槽的顺序一般是thro、aile、elev、rudd。高频头软件是按照futaba的默认顺序来进行分配的,即通道1-4分别由aile、elev、thro、rudd插槽来输出。
只要认清通道对应关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开源的系统就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自己设置的。大部份接收机的前四个通道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x接收机并没有标明ch1、ch2等序号表示的通道,而是用thro、aile等英文缩写来表示。而dsmx接收机插槽的顺 ...

原来如此,万分感谢,那请问4通道后面的通道是对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系统就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自己设置的。大部份接收机的前四个通道是正常的。

开源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万分感谢,那请问4通道后面的通道是对应的吗?

可自行试验通道顺序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买的是美国手,自己改成日本手,对频dsm接收机后副翼和方向是互换的,改了了通道顺序没反应,用混控可以解决,但是别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我是在通道里面改顺序弄好的

我也改了默认通道顺序,到怎么改都没有反应,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了默认通道顺序,到怎么改都没有反应,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通道顺序里是input,mix里面对应的是i值,然后在遥控设置里(长按menu键)最下面有个default channel order里和下方的mode里,改成日本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顺序里是input,mix里面对应的是i值,然后在遥控设置里(长按menu键)最下面有个default channel order ...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改到日本手了,也就是mode1,从monitor 看摇杆的反应都是对的。另外我刚了解到,默认通道顺序只是影响新建模型的时侯推荐的通道顺序,不是直接改变接收机的输出。当然,我也试过了了,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油门通道和方向在一边,升降个副翼在一边,然而我希望是油门和副翼在一边

网友E(2020-02-01):
通道顺序因为不同协议不同飞常麻烦,所以默认系统可以自动remap,那样什么协议的前4通道都用同一定排列,方便换不同协议都的接收时,不用修改mixer设置。但如果不喜欢的话,在模型设计第一页关掉remap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道顺序因为不同协议不同飞常麻烦,所以默认系统可以自动remap,那样什么协议的前4通道都用同一定排列,方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