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9-08-29):
1.热火头点火器电压是1.3V么?
2.20%甲醇是不是比25%的难启动?
3.放了几天的发动机刚拿出来一两下就启动了,但是熄火几次后再启动就起不起来是啥原因呢?

楼主:
另外论坛怎么传视频呢,我录了几个启动视频

网友A:
热火头1.3v和1.5v都可以,百分比硝基甲WAN越大越多越暴力启动影响不大,不好启动因素很多,热火头热量不够进油不够淹缸,飞完要把发动机里的油排干净下次好启动

网友B:
现在还有新人入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新人入坑吗

去年就买发动机了,一直没什么时间捣鼓,油机玩的人好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火头1.3v和1.5v都可以,百分比硝基甲WAN越大越多越暴力启动影响不大,不好启动因素很多,热火头热量不够进 ...

多谢

网友C:
熄火几次后不容易启动是机匣里面油太多了,把油倒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熄火几次后不容易启动是机匣里面油太多了,把油倒出来就好了

把风门开到最大能倒出来么?还是热火头也要取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风门开到最大能倒出来么?还是热火头也要取下来?

开大风门,转动活塞,从风门倒出来,不用拆火头

网友(2020-07-22):
引用 楼主:
另外论坛怎么传视频呢,我录了几个启动视频

一般是录了传到优酷或者B站然后帖链接~~

网友:
甲醇发动机的副油针是控制油气混合比的 而不是管怠速的 应该在半油门时调整使发动机转速增大 这样发动机有力而不会富油 但正确混合比的发动机冷机启动时是难启动的 因为转速不够 所以启动时要堵风门吸油或滴几滴油 冷机易启动说明混合比高了富油了 热机时难启动淹火头了 题外话 启动器用摩托车启动马达 车个套装启动胶头
ő

包邮 摩托车配件大阳DY100 110 JD100弯梁车马达起动机启动电机

网友:
1.热火头点火器电压是单节镍氢电池的额定电压
2.%甲醇含量与难启动没有必然关系
3.熄火后难启动是化油器呛油,把进油管卡死,风门开到最大,化油器进口朝下,手拨几圈桨,油排掉就容易起动

网友:
我也来说一下
1 热火头标准电压是1.5V,之所以用1.2V的镍氢只是因为过去1.5V的专用电池(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1.5V干电池)早就不生产了。
2 固定翼发动机一般硝基甲WAN含量在0---15%以内,用的最多的是没有硝基甲WAN的素油或者5%-10%的。一般竞赛用高转速发动机或者车用(20%--25%),直升机用30%或者更高。硝基甲WAN的多少和难启动确实没有多少关系,硝基甲WAN也不是比例越高越好,要根据所用发动机匹配合适的比例,不然很容易损伤发动机导致连杆断或者其他故障而损坏发动机。
3 凉机好启动,热机不好启动,请想一下热胀冷缩效应。转换成甲醇机的压缩,气缸壁与活塞之间间隙越小压缩感越强,也越容易启动。你可以冷机时手转发动机感觉下压缩的力量,然后热机时,再感觉下,看是不是有差异?是不是会有冷机时波动弹手而热机时压缩无力?当然这也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过于富油也可导致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