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双回中遥控器如何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大家好,哪位大神知道如果使用双回中遥控器,油门行程在MP或CQG内如何调啊?

网友:
那就把油门改成不回中呗!

网友A:
一样的方式啊,校准遥控器时,油门摇杆置于中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方式啊,校准遥控器时,油门摇杆置于中位即可

中位显示行程为1500左右,还是线性的控制,拉低为1000,好像这个问题
除了自己产地面站一体控的厂家会调
,对于一般玩PIX的根本没人懂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位显示行程为1500左右,还是线性的控制,拉低为1000,好像这个问题除了自己产地面站一体控的厂家会调[/ ...

你这么说 你才不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位显示行程为1500左右,还是线性的控制,拉低为1000,好像这个问题除了自己产地面站一体控的厂家会调[/ ...

不管是回中的还是不回中的,油门中位和油门最大/最小的行程值基本都是一致的

楼主(2019-10-04):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 你才不憧呢

对啊 我就是不懂才问的吗 然后发现没人懂啊 你看根本没答案吗 用MP调的时候如果把油门杆推中油门行程还是1500啊 也不是从1000开始的 所以懂得倒是给个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回中的还是不回中的,油门中位和油门最大/最小的行程值基本都是一致的

行程是一致的肯定没问题 关键是怎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