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机架怎么样。

楼主(2019-08-30):
怎么样?看着是工业级别的?
想入手

网友:
你买来接单干活用??还是捡漏只是做点模型零件?

网友:
有点贵哦,我在闲鱼上看到有TW的还带瑞士主轴的卖不到6000

网友A:
这个还是慎买
导轨型号?,有没有丝杠?丝杠座?,都没说
你注意看带主轴的那张图,那个明显有diy过的痕迹,估计是卖家折腾过,玩不转才出的。
买这个东西,原来diy论坛里有个“炮贩”(炮塔铣贩子),他家不定期有数控设备出,价格合理,并且质量有保证。你到淘宝搜,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慎买
导轨型号?,有没有丝杠?丝杠座?,都没说
你注意看带主轴的那张图,那个明显有diy过的痕 ...

貌似炮贩出来的少了

网友B:
那要看是硬轨还是直线导轨/当然是硬轨好,丝杆当然滚珠丝杆好,那要看三轴前进左右丝杆回差精度水平精度,钢性好么/用不上可以作死铁卖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是硬轨还是直线导轨/当然是硬轨好,丝杆当然滚珠丝杆好,那要看三轴前进左右丝杆回差精度水平精度, ...

二手数控机,硬轨的最便宜,磨损量你能想象的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手数控机,硬轨的最便宜,磨损量你能想象的到吗

同样年限的机,硬轨磨损量远远小于线轨,现在机床都有自动供油,我换我的机器7年的机,硬轨的没磨损,线轨的换了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年限的机,硬轨磨损量远远小于线轨,现在机床都有自动供油,我换我的机器7年的机,硬轨的没磨损,线 ...

我同意你的说法,打表量下就知了、磨损与表说了算,确磨损严重那看你心情要不要这机架啦

网友C:
硬轨机都是贴塑的,塑料层1MM是有的吧,没见过二手硬轨加工中心贴塑都给磨没了的?瞎说的真多。硬轨机的好处是磨损几十丝了还能凑合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轨机都是贴塑的,塑料层1MM是有的吧,没见过二手硬轨加工中心贴塑都给磨没了的?瞎说的真多。硬轨机的好 ...

是啊,硬轨磨损了,强度还在,接触面依旧大,线轨磨损了,基本上没强度可言,晃晃悠悠的,又有卡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