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油门问题

楼主(2019-08-30):
小弟的穿越机,在重新刷过韧体后…
在bf里看各项动量都正常。
但实际装上电池后,轻推油门,电机的转速就一直拉高,若油门推过半后,电机就停不下来了…
请问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

望大神帮忙下,谢谢呀

网友A:
这个不是问题,装桨就能飞了。不装桨电机转飞控就以为是力度不够,就会加大转速试图起飞。

网友B:
配置里把永久启用air mode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里把永久启用air mode关掉

谢谢,把这个选项取消掉,真的就正常啦,谢谢 大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问题,装桨就能飞了。不装桨电机转飞控就以为是力度不够,就会加大转速试图起飞。

还好做了万全准备,上了桨一试,没抓好真的就爆天花板啦,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里把永久启用air mode关掉

又一个问题请问,我模式切换第三段是开启airmode,那不就切到airmode后,飞机就爆冲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一个问题请问,我模式切换第三段是开启airmode,那不就切到airmode后,飞机就爆冲了? ?

不会,airmode只是确保你最低油门马达旋转,最低油门的旋转力度绝对不会拉动飞机飞升的。带上浆,就不会有没浆时的电机不停加速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