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手收有华坑DE7能到那些渠道维修

楼主(2019-08-30):
去年在闲鱼上收了一个二手的华坑D7E,已改过高频头刷过固件,改了八通。
一直使用正常,二个星期前开机,发现出现问题,
1、按ENT键调出菜单,指示在第一行的菜单,按确认键确认,结果进得是第二行的菜单。
2、按控右边的P键,L键。都会调整控上的各个通道的微调。
3、通信协议不能选择DEVO模式,只能是别的。
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什么?有大神知道吧?
二手的华坑控可以去那里维修,谢谢告知。

网友:
升级个固件吧

楼主:
大哥升级那个固件请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A:
刷deviationtx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deviationtx固件吧

好的,谢谢,我查查刷的教程。

网友B:
用开源遥控有问题就把固件重刷一遍,升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源遥控有问题就把固件重刷一遍,升级就好了

我找到了gale在的固件,重新刷了一下,可以重新选择协议了,但是进菜单还是错一级,控的右下的两个按钮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gale在的固件,重新刷了一下,可以重新选择协议了,但是进菜单还是错一级,控的右下的两个按钮故 ...

刷deviation固件吧,给力的固件简单,但有点老了。d固件最新的到今年的6月9日的固件。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gale在的固件,重新刷了一下,可以重新选择协议了,但是进菜单还是错一级,控的右下的两个按钮故 ...

这个故障应该是微动按键老化了,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应该是微动按键老化了,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硬件故障

好的 ,谢谢。我换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deviation固件吧,给力的固件简单,但有点老了。d固件最新的到今年的6月9日的固件。没有问题。

老哥,这个最新固件到那里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个最新固件到那里下呀?

deviation官网啊!

楼主(2019-10-15):
微动开关换了以后,故障消除。原因是有个微动开关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