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边充电边用表测最后电压变成1.5V呢

楼主(2019-08-30):
刚收到新的3.7V锂
电池
, 测了电压有3.9V,充电充了一会,本意是想测测电压有没有充满的,充电状态测到4.17V,但拔掉
充电器
后变成了1.5V,是什么原因呢?店家也没个明白说法。

网友A:
电池坏了。

网友B:
可能是插头虚接没充进去,要么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C:
看你都发了不少关于电池的帖子了,这种问题应该知道吧

网友C:
充电后你用的什么检测的电池电压,如果是万用表,很多时候是存在虚接的情况,低电压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