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GP123发动机转轴很紧,拆不下来!

楼主(2019-08-30):
手里有台GP123,想改电启动,需要拆下原厂桨轴。工具用上了,使出了吃奶劲楞是没有拧下来。转轴那部分用热风枪加热过了。也是很紧。

求助大哥们啊~小弟感激不尽

就是这货

就是这货

网友A:
波菜还要吃两罐,牛奶在喝两杯,也许就能行。

网友B:
这个部位 确实要求 非常紧实。。
你只能 热风机 调到 280度 只吹:
中间的 那个长 螺丝 。其余部位:
用 湿毛巾 冷水保持冷却,水冷

按这个架势:280度 热风:吹上
5 分钟,然后拿出 吃奶的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位 确实要求 非常紧实。。
你只能 热风机 调到 280度 只吹:
中间的 那个长 螺丝 。其余 ...

谢谢前辈,我明天试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菜还要吃两罐,牛奶在喝两杯,也许就能行。

大力出奇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位 确实要求 非常紧实。。
你只能 热风机 调到 280度 只吹:
中间的 那个长 螺丝 。其余 ...

前辈 吃奶劲都用上了,三个人一起用力愣是没有拆下来  风枪温度280加热5分钟不管用。风枪温度400加热10分钟还是拆不下来

网友:
那就 没辙了
估计是 用了 680 螺丝胶 ,
它将 金属溶解 粘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 没辙了 ,
估计是 用了 680 螺丝胶 ,
它将 金属溶解 粘死了 。。

可是GP123有人拆过呀,,可以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GP123有人拆过呀,,可以拆的

那,先确认 那个 长螺丝:是普通 右旋,
————还是 左螺丝 ——?——

担心:弄坏了 桨轴,那就得不偿失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先确认 那个 长螺丝:是普通 右旋,
————还是 左螺丝 ——?——

逆时针是松吧?之前拆过DLE120的,逆时针是松掉的。

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网友A:
找个给汽车换轮胎的地方   用风炮机  嗒嗒嗒  看行不行。不过你得要搞清松紧方向 别把螺丝打滑了   在者安装也要紧固 要不射浆就危险了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先确认 那个 长螺丝:是普通 右旋,
————还是 左螺丝 ——?——

终于  一位老师傅出马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给汽车换轮胎的地方   用风炮机  嗒嗒嗒  看行不行。不过你得要搞清松紧方向 别把螺丝打滑了   在者安 ...

老师傅出马后拆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逆时针是松吧?之前拆过DLE120的,逆时针是松掉的。

我只拆过 DLE , DLA , RCGF
——桨轴 长螺丝是 普通右旋紧。
你图示的 方向 就应该是:松 。

恭喜 恭喜:感觉 机架差点被折腾 散架了。

是不是 “长臂+大力”给拆下的: ??

网友:
搬手把儿,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拆过 DLE , DLA , RCGF ,
——桨轴 长螺丝是 普通右旋紧。
你图示的 方向 就应该是:松  ...

是的,师傅过来一看,加长力臂和用台子顶住桨毂固定杆。一个人就拆下来了。。

网友:
风炮也能震下来

网友C:
桨毂固定杆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毂固定杆哪里买?

那个是自己画图找人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拆过 DLE , DLA , RCGF ,
——桨轴 长螺丝是 普通右旋紧。
你图示的 方向 就应该是:松  ...

前辈 再请教件事:
发动机启动后那个桨轴是不是会越转越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再请教件事:
发动机启动后那个桨轴是不是会越转越紧呀?

不会的,,只不过 发动机 的旋向 正好是:
让 那颗长螺丝 “有旋紧”的 趋势而已
除非 那颗长螺丝 转动惯量很大,才会旋紧。

网友:
又学会一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