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自旋修正,用副翼舵还是升降舵修正

楼主(2019-08-31):
本人菜鸟,正飞悬停航线自旋修正已熟练,现在练习倒飞悬停自旋修正,倒飞自旋修正的时候,用副翼舵修正还是升降舵修正比较好,或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明明都要用,别转太快。

网友B:
反正我是都要用,由慢到快练习

网友C:
都用啊!

如果左旋(左方向),那就左压副翼,拉升降

如果右旋(右方向),那就左压副翼,推升降

如果有风,那就试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啊!

如果左旋(左方向),那就左压副翼,拉升降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都要用,由慢到快练习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都要用,别转太快。

知道了,感谢

网友:
正自旋怎么开始的也一样

网友:
倒飞和正飞有区别?除了螺距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用550 练习~  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