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入f3p,麻烦大家给推荐下机型和电装。

楼主(2019-08-31):
如题,现在看了天使之翼和翼斧这两款飞机。

网友:
天使8mm入门,4mm330进阶

网友A:
2206/1400KV电机,12A电调,9克舵机,9047桨,2S400电池

楼主:
有点想法了

网友B:
选择epp机没有错,电装不要省银子,因为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06/1400KV电机,12A电调,9克舵机,9047桨,2S400电池

不要12a电调,这个电调供电带动舵机比较吃力,建议用15A天行者或者更高一些的。我是使用30a的穿越电调改装(加外置BEC供电),超高响应速度,油门特灵敏,而且重量还比普通的电调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12a电调,这个电调供电带动舵机比较吃力,建议用15A天行者或者更高一些的。我是使用30a的穿越电调改 ...

加了外置bec,重量是不是就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epp机没有错,电装不要省银子,因为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能不能给列一套电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外置bec,重量是不是就超重了?

2g一个5v模块,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