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9 出現

楼主(2019-08-31):
國外賣場Realflight 9 出現了
不知道會有什麼新設計....

數位下載,99.99美元

數位下載,99.99美元

僅有光碟,99.99美元

僅有光碟,99.99美元

光碟含搖桿,179.99美元

光碟含搖桿,179.99美元

网友:
rf7一直在玩

网友:
这个版本变化不大

网友A:
玩过xtr、凤凰5.0、G7,没玩过RF,请问有啥区别或者优点

网友B:
弱弱的问下 这个模拟器多钱

网友:
RF7模拟得比较接近真模型

楼主(2019-11-06):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 这个模拟器多钱

如果你們那裡沒人引進 只好自己到國外賣場訂購網
有含搖桿控制器179.99美元
只有光碟/數位下載99.99美元

网友:
有没有游戏画面截图?

楼主(2019-12-14):
請問那位有RF9嗎 在控制器選擇用Interlink Dx 在編輯進入 通道位置跟校正搖桿這裡的顯示 是否會出現亂碼

网友:
光碟刻盘备份映像虚拟光驱。。你懂的

楼主(2020-01-13):
有一個下載位置 需自備序號 正在搜尋中....
https://www.realflight.com/dlrf9/index.ph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玩了一个多月rf9的飘过
为了玩他还买了vr

请问一下 要用什么样的遥控器才能玩 ?        我看见steam上有正版的  就是不知道要配什么控   手里只有一个淘宝200多的 模拟器控

网友:
下载一个玩玩看

楼主(2020-04-07):
我拿商借的原版G1  G2  G7  Carolbox A8 幾個搖桿可以玩
用遊戲搖桿可能也可以玩 我沒有這個搖桿 沒有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個下載位置 需自備序號 正在搜尋中....
https://www.realflight.com/dlrf9/index.php

问下 RF9它的官网 能直接购买9的安装序列号吗 反正RF9软件 官网都有的下载。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中国大部分还是g7的盗版,二三十块

楼主:
買序號啊...除非有買過光碟 要把購買證明提出 跟他們說序號貼紙磨損 看不清楚數字是寫什麼 請他們補發一個新的序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xtr、凤凰5.0、G7,没玩过RF,请问有啥区别或者优点

你的g7就是rf

网友(2020-07-12):
引用 网友D:
已经玩了一个多月rf9的飘过
为了玩他还买了vr

只有rf9能用vr嘛?
手里有台vr设备pici neo2能用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要用什么样的遥控器才能玩 ?        我看见steam上有正版的  就是不知道要配什么控   手里只有 ...

steam780多好像
里面还有240块,要不要买一个玩
不知道手里的pico neo2能不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