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UltraZ安装完成,周末首飞一下。

楼主(2019-08-31):
估计速度不会快,用的是朗宇2216/2400kv两只

网友:
这么专业的地方?这是航模加工厂吗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A:
这机加个小鸭翼更好飞

网友:
工作场地比机机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加个小鸭翼更好飞

鸭翼能动吗?

网友A:
固定鸭翼,两片KT板

网友:
这工作场地专业啊

网友:
美滴很  建议:去掉中间那两片垂尾

网友:
看过首飞啦,楼主都没心情发首飞贴了。节哀顺变。
手工和工作室好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加个小鸭翼更好飞

装了鸭翼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了!干的漂亮!
请问涵道是64的吗?装电池后有没有空间改成可动鸭翼啊?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定鸭翼,两片KT板

鸭翼角度怎么确定?

网友:
漂亮,期待改进版重生。我改70三洞,也炸过2架。不是首飞炸,而是太重(1kg左右),拐弯掉高,没有心理准备,没拉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了鸭翼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了!干的漂亮!
请问涵道是64的吗?装电池后有没有空间改成可动鸭翼啊?
谢 ...

64涵道,前面空间很大,可以改。电池基本都放电池仓最后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鸭翼角度怎么确定?

迎角,一般鸭翼迎角略大于主翼迎角即可,几度就行;
上(下)反角,看个人喜好,怎么装都行
其实模型咋装都能飞

网友:
首飞,不来个炸鸡视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