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尾巴EC135试机

楼主(2019-08-31):
两个多月,空闲时间不多,慢慢折腾出来了。

网友:
闲鱼上看飞行视频。大作棒棒棒。楼主的象真机改了一大群了吧?

网友A:
把电机放机身搞个传动轴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放机身搞个传动轴更棒

确实如此,也有一套最小微差速,但还是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放机身搞个传动轴更棒

放机身里面电机高速转动散热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也有一套最小微差速,但还是大了。

k130可以改尾无刷吗?只飞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机身里面电机高速转动散热不行的

对的。现在这样是强制散热,飞完下来没啥升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30可以改尾无刷吗?只飞飞航线

为何不可以呢。前题是你自己会刷电调固件,会调参数,它的主板每一块都不太一致,你没有基础不好搞定。原因你深入后会明白。它完全可以用,前题是你掌握知识!

网友(2019-10-23):
4通道吗?

网友(2020-04-23):
帮顶一下,拿分走人。

网友C(2020-07-14):
多大机型?这涵道尾桨锁尾怎样?

网友D:
能否请教一下lz,怎么设置电调用于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机型?这涵道尾桨锁尾怎样?

华家V120机身,用了148碳桨。锁尾航线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请教一下lz,怎么设置电调用于锁尾

刷BL尾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