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怎么通过三段开关设置pix飞控的飞行模式?

楼主(2019-09-01):
听说三段开关有pwm值的百分比,乐迪遥控器能设置,futaba18如何设置?谢谢各位前辈。
附上我的JJ图,这个是H-1飞控。

楼主:
就是通过一个三段开关设置3种飞行模式,比如自稳,gps,返航等。

楼主:
自己挽尊。

网友A:
  飞控 那边 很容易,软件里 定义。
你没有 【futaba18】的 说明书 ??
或者 再 搜索 futaba18 帖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 那边 很容易,软件里 定义。
你没有 【futaba18】的 说明书 ??
或者 再 搜索 futaba1 ...

天天看说明书,我出差都带着,就是没找到怎么调试,问了很多群也没人知道,可能玩飞控直机的少吧,哈哈。

网友B:
主要设置飞控  遥控器五通定义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设置飞控  遥控器五通定义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了

这个我从飞控会设置,但是需要设置相应的三段开关数值来控制切换飞行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从飞控会设置,但是需要设置相应的三段开关数值来控制切换飞行模式。

恩,对的,飞控 那边 你已经 搞定了 。

就是:如何让 你的 遥控器 输出 指定的信号

例如:稳定模式 1150uS ,定高模式 1550uS
悬停模式:1950uS 。搜索 Futaba18  混控 设置 。。

网友:
F-18在H-1飛控上   要設固定翼 三段才可實現 老闆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