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高莫名爬升。

楼主(2019-09-01):
F4v3的飞控,有塞海绵。之前都是对的,某一天突然定高出问题。一切换定高飞机就很猛的爬升。几乎一直爬升那种,只能切回手动控制。

如果返航的话开始会爬升,接着就在返航途中不断掉高最后炸机,只能关掉返航手动控高降落。

固件INAV 2.2

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手动也能飞,但是有问题心里膈应得慌。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试,问题出现之前确实调整过飞控的螺丝。

楼主:
大佬我试过了,减震从新做了还是不行。如果爬升过程中我把油门打到最低飞机就会定高,给点油就会爬升。

楼主:
谢谢大佬,还是你经验丰富。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看你之前帖子在飞控上有垫硬币,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还是你经验丰富。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看你之前帖子在飞控上有垫硬币,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飞控减震要一定的重量,这样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