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iNAV 的GPS地图页面,上周都好,昨天不刷新数据了。

楼主(2019-09-01):
【已解决——见 15楼 。。。 】
iNAV 的GPS地图页面,F4 Pro V2 飞控 上周都好好的,昨天起 不刷新数据了 奇怪:
上周就算 GPS还没锁定,这个页面都会有数据刷新,

可是:在配置 页面的 右下方:却又能看见 正确坐标。
怀疑平板电脑调参软件本身有问题:为此:还专门另外
找了一个 完全格式化“全新的Win8系统”,然后完全
不联网、U盘Copy解压安装了 全新的 iNAV 调参软件,

可是本问题依就如此:能显示坐标,但地图页面仍然死的。

楼主:
原本 打算 总装了:可是 出现这个
——GPS 地图页面 不刷新 的 问题 ??

以下参数:应该够飞了吧,太多也看不过来。

网友A:
INAV系统的穿越机飞行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系统的穿越机飞行稳么

俺还没装好,没飞过呢。。
可是这个 莫名其妙的 问题:必须先解决。
调参软件 和调参电脑系统 全换新 仍然不行,
昨天 又把 系统设置 全部 恢复 默认还不行,

今天:打算把 固件 重新刷会 1.90 老版本,
老版本:有一个毛病:显示的 功率大100倍

楼主:
刷回 1.90 版本,iNAV 仍就是 GPS 死地图 。

【穿越的 兴趣直接 归零 了。还是玩 直升机去 】就算上周五 上海白银交易运气特好
最低 4522 俺 4523 买到了都不乐

网友B:
穿越机地面战的系统非常不稳定,特别新版本,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地面战的系统非常不稳定,特别新版本,没办法。

那,,你的软件 也出现了 :GPS专用页面 数据不刷新的 情况吗 !?

我怀疑 是:那个 OpenStreet 地图版权
免费一周,一周之后就没数据了。。。

网友:
是蜻蜓吗?

楼主:
F4 Pro V2 飞控  固件 inav_2.2.1_OMNIBUSF4PRO.hex

电脑软件 2.1 版本 iNAV 的GPS地图页面,上周都好好的,
也没去动参数:就变为数据不刷新了 ,感觉 被老外锁了软件。

——顺便 做一个 笔记——【机头方向 VS 飞控方向】。

网友C:
求大神发个inav中文版调参软件 万分感谢619671908@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F4 Pro V2 飞控  固件 inav_2.2.1_OMNIBUSF4PRO.hex

电脑软件 2.1 版本 iNAV 的GPS地图页面,上周都好 ...

会否罗盘設定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否罗盘設定錯??

笔记:是【Board 主板】的安装方向,与参数 的关系。
—— 因为 F4 飞控 主板上:并没有 磁罗盘 。。。

后面的:罗盘对位,我还没有 组装走到这一步 。。
总之:它描述意思是:旋转该飞行器,使得调参软件
显示:机头对准“东”,然后 实际验证:是否为
【混乱的 电路板标示:最后 只能以 实际验证为准。】
.
5883 芯片的 原始 资料:与 蓝色电路板 一致
所以:装机的时候:罗盘 X 指向 与 F4 飞控
的指向一致 (先这样试试) 若不对 再单独改:
罗盘角度,或者 机械旋转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发个inav中文版调参软件 万分感谢619671908@qq.com

正在 发邮件:但是 可恶的 5G 。故意 搞慢 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否罗盘設定錯??

今天验证了:只需要改动 飞控主板的 安装角度,
“它”会认为:罗盘芯片 就在主板上,自然会联动。

所以不需要再单独更改罗盘角度,除非X指向不一致。

楼主:
今天 验证了:直接 USB线 连接
即使 GPS 不锁定,也有数据刷新 。

数传连接:就没有数据刷新。。

【不爽的是:老外居然不在 页面上方
注释:only USB cable connect 】

楼主:
今天 又验证:在 连线的时候:选用了“无线模式”
————这个 GPS 页面就 不会有 数据 刷新 。。。
现在 不选无线模式,即使是 3DR 老数传 仍然有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