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1.2米塞斯纳182练习机

楼主(2019-09-01):
新装了一台1.2米的塞斯纳182练习机

配置:
xxd2212,kv1000无刷电机,xxd30A电调,9060螺旋桨,辉盛9克金属舵机,3S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主翼和平尾的翼型怎么感觉好奇怪?

网友:
那不是一般的好飞,但前提重心正确很重要

网友:
我用的的2216 1400kv    9060桨    特别好飞

网友A:
后面不是有一架吗?装个廉价的用来炸的?

网友:
这个敏定的比感觉单薄了许多!升降方向舵机安装比敏定少了木片支撑

网友:
塞斯纳调前轮转向角度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不是有一架吗?装个廉价的用来炸的?

网友B:
我也装了一个,拿来练动作。
2216 1250kv 8060 4S 2600
还是可以做一些动作。
以前用3S,简直没戏,顺便改了一下升降的舵机位置,让升降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装了一个,拿来练动作。
2216 1250kv 8060 4S 2600
还是可以做一些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泡沫机比较重,飞3D舵面容易坏,舵机也不够力

不是飞3D哦。就是拉拉筋斗,滚转,英麦曼之类简单动作。

网友D:
都飞过的表示还是守护者好飞~

网友:
这个机就2字,便宜

好飞这事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飞过的表示还是守护者好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