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x。。。

楼主(2019-09-02):
贴个gaui的logo,毫无违和感
周末抽时间去飞了下,说说这飞机吧:
首先小飞机的话,我飞过从伟力的小六通到亚拓的150,当然都比这小,sab的小火球也飞过,但后来也都出了,主要是手感一直没法适应。
300x拿到手后,习惯性转主旋翼,发现尾桨不会动。。。原来这机的尾皮带轮和电机是完全同步的。。。也就是说单向只管主轴,主旋翼在电机停转后仍可以转,但尾巴就不行,不过这不影响,小鸡也不会搞熄火降落。然后就是主轴有点上下串动,我把主轴底部磨短了1mm左右,再用大齿盘下面那颗螺丝略微拉住,就解决主轴虚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尾舵机那块碳纤板,和机身连接有点虚位,不知道是否是个例,当然尾舵机锁尾时是一直拉着的,虚位不会晃动,也不影响锁尾。
飞机本身很精致,但有个小问题:三颗斜盘舵机,前两个舵机安装位的高度和后面那个舵机不一致(后面舵机输出齿位置会矮一点),这样就要求十字盘水平时,三颗舵机的拉杆长度会不一样,但原厂配的斜盘拉杆长度又是一样的,所以调平十字盘很麻烦,当然调平麻烦点无所谓,关键是要时得十字盘平的话,后面那个拉杆的球头要旋出来很多,吃螺纹就比较浅,我担心一些剧烈动作时会不会把球头扯掉。。。(我昨天飞了10来个起落,比较暴力,没出现这种情况)。
再就是这机的配置,我买的全套rtf,a10遥控器没弄过,收到货对好频后立马去飞了一个起落,差点吓死我。。。连基本的翻都很难控制,后来回去检查,十字盘不平,尾舵行程没给足,然后就是感度啥的也没调好,所以千万别相信rtf什么到手飞,如果不调好,起飞前不检查的话完全是到手炸。另外全套还配了一个平衡充和minigrs陀螺,对于老玩家都不需要了(包括a10),比较适合新手。minigrs也是第一次接触,调参只需要按按钮,和控上操作,不用接电脑和蓝牙,还是比较方便,不过就是这款陀螺不能调螺距最高最低点的十字盘水平,所以对三颗斜盘舵机的动作一致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这款飞机是有点瑕疵,包括套餐也有点坑(控和充电器捆绑销售,半套的现在没货),但这款飞机的飞行手感很好,目前用的minigrs,还是比较跟手,也能爆起来,我现在用这款机勉强能打出12点钟摆(相同动作700级能基本定点不飘),但飘得比较厉害。整机的自旋比较平顺,做自旋翻在我玩过的小飞机里面算是最舒服的。
另外,这台机配的25a v4好盈,电池是1300mah,35c(没记错的话),摆类的动作还是没法做得很快,不然掉转严重,而且摆久后能明显感到力量下降,可能是遇到了电调的补转极限或是电池的放电极限(假设无虚标的话,电池最大电流45.5a,电调的最大峰值电流45a,如果要比较顺畅地快速摆的话,电流估计50往上),另外就是25a电调,我查了下,bec的最大放电电流只有可怜的3a。。。这3a要供接收,陀螺,四颗舵机,所以,在大螺距下,舵机可能会疲软。我估计要能暴力摆的话,电调换40a v4,电池的放电倍率也要再高点(当然40a电调要重20g)一下下的摆,套餐里面的配置足够了。
总得来说,这台机在同级别小鸡里面算手感很出色的,我手法不行,能在这么小的机机上打出12点摆(虽然是很勉强,而且飘很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而且配件价格也厚道(和oxy,小火球等同级别高富帅飞机比的话),拿来练习基本功,或是飞大机不方便的情况下拿来过过瘾是很不错的选择。这台机如果调好了的话,手感应该会和x3比较接近。

网友:
都有四架飞机了

网友:
强亚拓看见,要把售出的头罩召回打上自己logo了

网友A:
配件应该和02一样吧?

网友:
头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应该和02一样吧?

02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应该和02一样吧?

你说oxy2?那要便宜多了,横轴10块,主轴20,尾轴带皮带轮18

网友:
还是喜欢大鸡鸡

网友:
新手刚入门,咸鱼掏了一架固朗有副翼450,金尾鱼严重也没飞起来,打算换台亚拓的450无副翼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oxy2?那要便宜多了,横轴10块,主轴20,尾轴带皮带轮18

不会吧!

网友B:
Minigrs陀螺仪应该是和亚拓150dfc的一样的

网友:
这小飞机挺不错,尾巴用的是470L的零件,朋友炸了,说横轴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grs陀螺仪应该是和亚拓150dfc的一样的

不是的,没自稳,纯三轴陀螺仪,不能调螺距循环补偿,不能调螺距行程,不能蓝牙,可能也就控制算法一样,设定参数这些差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没自稳,纯三轴陀螺仪,不能调螺距循环补偿,不能调螺距行程,不能蓝牙,可能也就控制算法一样, ...

我说的是150dfc  不是150x   150dfc的陀螺仪叫mrs

网友:
壕无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150dfc  不是150x   150dfc的陀螺仪叫mrs

哦,那就不了解了,我只玩过150x

网友C:
請問樓主~300x的大齒盤非常軟,容易掃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300x的大齒盤非常軟,容易掃齒嗎?

我飞得比较暴力,高速航线急停那种,应该不会扫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得比较暴力,高速航线急停那种,应该不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说不会扫齿今天就炸了,原因不明,正在侧摆中,声音突然变低沉,然后动力消失,高度不高还没来得及翻正,切熄火掉地上。损失:两只dfc连杆断了(球头连杆断在dfc杆里面,)大齿扫了6个齿左右,横轴弯曲,大桨损坏。
不确定dfc连杆断掉和扫齿之间的先后顺序,有可能是连杆先断,掉地上扫齿(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肯定是切了熄火之后再掉地上的),很有可能是先扫大齿,再炸到地上连杆断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说不会扫齿今天就炸了,原因不明,正在侧摆中,声音突然变低沉,然后动力消失,高度不高还没来得及翻正 ...

會不會斷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斷電了??

应该不会,捡起来舵机还能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捡起来舵机还能动

斷電就是當下操作的一瞬間~電調進保護而停止供電,很像你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斷電就是當下操作的一瞬間~電調進保護而停止供電,很像你的狀況...

哦,我以前100的好盈电调也遇到过保护,它是先切断一半动力吧?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断电吧?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以前100的好盈电调也遇到过保护,它是先切断一半动力吧?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断电吧?不太确定

一顆電調,斷電來自有2部分~但各有不同的情況...1.esc斷電~就是輸出給主馬達的電源部分:有的可以設定如何進保護狀況,不一定是切斷一半動力...

2.bec斷電~這部分是供電給電裝用的電源~一般是輸出的電流不敷電裝使用,造成過載而進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