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500PRO改皮传和改500X防射尾中联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上次飞500因为尾传动齿精度太低导致扫齿 和 500的尾中联因为螺丝金属疲劳导致尾桨夹射出!
然后,我打算给500PRO改皮传但听说要给尾管固定座打磨,尾波箱也得换。然后就是500X的推力轴承换了,不知道应该怎么买

网友A:
1、改500x的尾桨夹总成,全部换
2、换80mm尾桨,富丽505那个
3、皮传论坛有改的,尾波箱用ht的,也就是海天。
我感觉还是轴传的吧,500x传动轴买起,买个碳管自己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500x的尾桨夹总成,全部换
2、换80mm尾桨,富丽505那个
3、皮传论坛有改的,尾波箱用ht的,也就是海 ...

轴传伺候不起,齿轮精度要求太高。想试试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