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级别的四轴发射钻天猴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9-09-02):
两、三年前就动过这念头,但买来的开关板点不着自制的点火头。最近我说再试试,就点这种:

只是用上头那级,这是当年的试射:

请教各位高工:如果只用动力电池点火该怎么布设、控制?
补充一点:遥控是天9,上头那级飞不出27m。

网友A:
自己买个点火开关怼接收机上,另一头接点火头。

网友B:
点火头超便宜   我买了几十块的  2年了都没用完  一个几分钱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火头超便宜   我买了几十块的  2年了都没用完  一个几分钱好像

我不想买那些成品,我自制的点火头免费,用完了还能重装,就是商品开关板点不着,自制的开关板又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个点火开关怼接收机上,另一头接点火头。

试过啦,商品开关板点不着我自制的点火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啦,商品开关板点不着我自制的点火头。

电流不够还是点火头发热丝不行呢,自己买电子烟的那种发热丝改一下,效果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火头超便宜   我买了几十块的  2年了都没用完  一个几分钱好像

老哥能给个关键词吗,我淘宝搜航模点火头搜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给个关键词吗,我淘宝搜航模点火头搜不到

点火器鹰之舞的,下架了  你直接问店家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火器鹰之舞的,下架了  你直接问店家要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还是点火头发热丝不行呢,自己买电子烟的那种发热丝改一下,效果杠杠的。

能用一次还是若干次的?要能用三、五次我也买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