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在悬停的时候 突然自己拉了下螺距,是怎么肥事???

楼主(2019-09-03):
昨天下午在外面飞,机器飞第二块电池了,只是简单的航线,旋转之类的动作。 飞着飞着 突然机器一下沉,听得到螺距变化的声音。赶紧自己稳住飞机,过了一会,又这样来了下。还好安全下来了 突然来那么下 还是有点吓人
飞机状态还不错  没有鲸鱼尾。尾巴动作也很干脆。

机是500x,所有东西原装,MB陀螺仪。 个人认为是不是MB会偶尔脑抽了?

另外 慢速自旋的时候 感觉 尾巴是一顿一顿的在旋,是不是MB还没调好啊

网友A:
什么控和接收?

网友B:
检查电池,换新电池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不会是电子设备供电不足吧?提高bec电压试试~

网友D:
估计你把MB的飞行参数H选项的螺距加速打开了,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和接收?

老72MHZ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池,换新电池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电池是5个起落花牌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电子设备供电不足吧?提高bec电压试试~

提高电压,尾舵机容易过热,前段时间刚调回来。   现在正常飞 拉大螺距 反应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把MB的飞行参数H选项的螺距加速打开了,关了就好

还真有可能 ,前段时间觉得 打舵机子不够灵活, 就加了点点

楼主:
用的是72MHZ 设备   用不了2008

网友:
检查接收机,应该是失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5个起落花牌 应该没问题的

放电不够用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升降舵机跳舵

网友:
主轴上面顶丝松了吗?

网友:
失控保护没设置好,我新手的时候也碰到过,后然发现天线有一根断掉了,所以飞行中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