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馈线的长度

楼主(2019-09-03):
xm接收机,天线断了,要剥皮,参考手头xm+剥了23mm,但是发现遥控距离巨短,20米就低信号报警失控了,我见过别家接收机比如华科尔富斯的都在29或30mm的,这个睿思凯xm为什么是23mm?

网友:
2.4G的频率的馈线的长度 就是29——30mm的

网友A:
理论值为 4分之一波长,31.25MM左右,实际跟据天线匹配电路上下略有点差距都在允许范围内,普遍会小于这个值 ,您可以找个长点的馈线,实测一下此接收机在各种长度下的最佳通讯距离

网友B:
接收机对天线的要求不太高吧,估计没有焊好,或者本身天线就有问题?

网友C:
XM就是渣渣。谁用谁知道。跟XM+不是一个档次。。。。价格便宜三分之一,性能距离只有XM+的五分之一估计都说多了

网友D:
波长是可以改变的,发射加个二极管就能改变波长,xm的露出部分短,肯定是接收到了改变了波长的信号,xm+内部还有信号放大电路,那些什么31.25的就别老抱着理论不放了,只要露出长度一致,信号不会变差,我的xm+换过很多天线了,你的情况要么天线接口处断了,要么电路有零件炸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