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十字盘球头螺丝断到里面了,能不能取出来呢?

楼主(2019-09-03):
球头螺丝断到里面了,可以取出来吗?

就是红色位置

就是红色位置

网友:
一个字,换~

网友:
加点温,冷缩热胀。

小钻头从背後钻。

网友:
换了吧,我折腾过,没搞出来。能搞出来的要手艺才行的。

网友A:
基本无解。十字盘不要买DFC的,要买4个的。这样断一个还能用

网友:
用小转头先打孔,要点耐心,最好打穿,
找合适的比如最小号的一字起子把边磨到可以粗暴的插进去,
电洛铁把断头螺注意是断头螺丝加热到手不能触碰,重复2次以上,加热很重要,有胶。
最重要的一步,
乘热温柔的来吧

网友:
怎么会没有办法呢  办法多了去了

网友:
小号钻头从后面转过去

网友B:
M2,断面不规则,说打穿孔的都是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2,断面不规则,说打穿孔的都是神人。

从屁股打进去,不是断面,不神

网友:
再说,不用打穿,快打穿时螺丝会自己跑出来的。

网友:
哈哈哈哈 这事我也干过 谁叫你那么暴力呢 换吧

网友:
30%的技术,70%的工具。小钻、丝拱、电铬铁、还有是耐心。玩了几年的模友这些工具应该全的吧

网友:
以前搞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 LZ

网友:
点火花可以,就是成本高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找个相同的螺丝从反面往里拧,把它顶出来,就这么简单。

如果不是通孔的话,用打火机烤一会,看能不能把它转出来,祝好运~

网友C:
我的十字也是断了一个在里面,昨天用手电钻打了一下,打通了,可是跑偏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十字也是断了一个在里面,昨天用手电钻打了一下,打通了,可是跑偏了!废了!

那么小的孔要打要先用手钻慢慢钻出小孔,不然手再稳也是废了

网友(2020-07-28):
今天刚把L臂的球头 断在十字盘里面了。淘宝下完单,论坛里有人负责任的说,一个L臂保证没问题,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