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舵(四舵机)快速潜航器——已结束

楼主(2019-09-03):
各位大神好!我是刚来的萌新,全无制作经验,在社区里逛了有几个月,有兴趣、有需求制作水下航行器,作科研、竞赛使用:
1、选用jetson nano作为控制单元
2、选用四个舵机分别控制舵角
3、选用强劲的推进器,使航行器能够达到水下3m/s
4、将唧筒或者水袋布置在航行器首部
热切期盼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与合作,能够开具发票的话我们可以商量代加工事宜
至少现在我自己要开始动手制作了,持续更新,恳请大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真心感觉前辈不易,要考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一步一步来,今天解决jetson nano好了
初期探索嘛,还不至于塞进亚克力筒子里,还是有个外壳保护一下比较好,淘宝上选了这样一款。根据考察,似乎把16G的tf卡换成64G的比较好

网友A:
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作品。。。

谢谢大大~虽然常有畏难情绪,也必须干起来了

楼主:
OKK,nano's on the way now
感觉我的需求和大家有些不同,所以我打算调整一下整体思路:
1、确定好nano的空间尺寸
2、给舵机选型,确定尺寸
3、给推进器(或电机)选型,确定尺寸
4、再来考虑潜行器的外形和尺寸,优先设计成鱼雷外形

我希望在跑3m/s时,大角度舵面仍能够承受住水流的力
看来需要学习CFD、仿真计算一下

楼主:
5、恐怕在考虑外形之前,还得根据nano、舵机、推进器的功耗情况,
仔细考虑一下电池的容量大小和供电能力,搞不好要用到电瓶,抑或是分组供电?
不同的选择想必会影响内部结构和外形特征

网友B:
加油加油!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加油!期待你的作品

嗯嗯!谢谢鼓励!

楼主:
不会用CFD,需要重头学起,再加上手头没资源,到处找软件麻烦得很...弃之...
这时候想起来comsol是多物理场软件,以前倒也用过、上手并不难,拿来算流体应该没问题吧?试试呗~~
安装、翻教程
上午搞得一半,中途有事离开
中午倒腾一会,至少跑通了一个简单流场,撒花~~
下午有事
晚上有空再算一算舵面受的力和力矩吧

楼主:
除了几张中看不中用的图,没得到什么结果...

但是过程中想通了两种舵面和转轴的布置关系:
1、转轴位于舵面一端
2、转轴位于舵面中间

想象中以为:
1的优势在可通过外部结构上的简单设计,使舵机只负责绕转轴的力矩;缺点是动力性能逊于2
2的优势在于动力性能更优,理论上没有绕轴的力矩或者绕轴力矩较小;缺点是设计上难以避免舵机受到垂直于转轴的力矩,虽然可以另行设计机械结构解决,但是需要更大的内部空间

我想我还是会选择第二套方案,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吧
看了看舵机,觉得水下用的舵机十分吸引人,尺寸上50kg的稍大一点,如图

不过有买家说容易坏...嗯,果然和听说的一样...
不知道这些舵机性能如何、质量好不好、性价比怎么样,还请多多指教呀

楼主:
以后每次更新都加上这句话

热切期盼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与合作,能够开具发票的话我们可以商量代加工事宜
持续更新,恳请大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楼主:
我尽全力将问题描述清楚了,还是顶不住商家忽悠
缺了5V2A、Micro-USB的电源和线
老规矩,等快递吧..

热切期盼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与合作,能够开具发票的话我们可以商量代加工事宜
持续更新,恳请大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楼主:
《五款超深水级AUV:Hugin Superior、Remus6000、Bluefin-21、Explorer、SeaRaptor》
原创微信号:三叶虫
发布公众号:深海智人
公众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S2CWeeSd1xhTUU9Vk_YLA

楼主:
舵机到了
每天学点东西,慢慢做~

楼主:
作为渣渣,我先学学舵机原理...

热切期盼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与合作,能够开具发票的话我们可以商量代加工事宜
持续更新,恳请大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网友C:
你这是要做鱼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做鱼雷嘛

做潜航器啊...你可以参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866&extra=page%3D1

楼主:
第一次开机~~潜航器的大脑可用了,慢慢配置、慢慢调试~~

热切期盼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与合作,能够开具发票的话我们可以商量代加工事宜
持续更新,恳请大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楼主:
添了些配件
腾了个小窝

楼主:
为了用jetson nano控制舵机
中间似乎还需要一块arduino板子
需要重头学...

楼主:
根据知乎上《Arduino魔法书》专栏
完成了arduino第一个闪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