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评测

楼主(2019-09-03):
在论坛泡了很久也看了很多相关大疆FPV评测但是一直没看懂!到底大疆FPV在空旷的地方极限距离到底能拉多远?这个问题一直让我纠结是否入一个 请各大神给个答复

网友:
官方说法:在 FCC 和 SRRC 标准下图传距离可达 4 公里;在 CE 标准下图传距离可达 0.7 公里。
但一般不会有人飞这么远,基本都是用在穿越机上,用来玩远距离FPV的比较少,所以基本没人说这点。

网友:
国内默认就是700mW的,4公里。论坛里有枫叶大神改装平板天线的帖子,增加大大距离。

网友:
总之比模拟的好得多,没什么好犹豫的。一件东西好不好,只需看看咸鱼卖的人多不多就知道了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就入手吧,论坛有帖子,你可以看看,改了天线距离都够远航

网友A:
本来这个距离就是相对的 和环境关系很大...怎么给你确定的一个值? 高度 湿度 周围植物建筑物的遮挡 外加 其他信号的干扰...这些都不确定谈距离就是耍流氓啊!!
不过我再我自己的飞场测试和rush tank800mw 进行比较的话 我的感觉是差不多..某些情况下模拟有优势,某些情况下高清有优势..

网友:
距离这个东西怎么说…你要穿越玩竞速,人就站场子边上那么飞妥妥的够,但是有些在建筑等等里面穿的花飞,弄不好没多远就没信号了…

网友:
宣称4公里,但是我觉得是达不到的,刚发布几天,YouTube最早拉距的老外测试是2.3公里。现在不知其他新评测是如何

网友:
其实这套数图用来玩穿越不用担心距离,穿越机也就玩那点距离,毕竟它不是御啊,能飞4公里,电池也不够呀,而且容易飞丢,飞出去找不到起飞点就GG了

网友B:
给你讲个悲伤的故事,我昨天飞到身后20米远 18米高的位置,中间约2棵数,瞬间黑屏了。幸运的是掉在芦苇草里 没大事

网友:
有了高清慢慢模拟的就会淘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个悲伤的故事,我昨天飞到身后20米远 18米高的位置,中间约2棵数,瞬间黑屏了。幸运的是掉在 ...

看来植物的影响非常大,建筑物倒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个距离就是相对的 和环境关系很大...怎么给你确定的一个值? 高度 湿度 周围植物建筑物的遮挡 外加 其 ...

今天刚刚组装好去飞 大约700 800米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刚组装好去飞 大约700 800米左右就不行了

你开700mw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刚组装好去飞 大约700 800米左右就不行了

本来就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七八百米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700mw了吗

是的FCC 7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700mw了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七八百米很不错了。

突然掉2格变红色吓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FCC 700MW

不应该啊,我几十米飞一公里 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掉2格变红色吓死我

其实还是和环境有关系..所有的无线电信号 都会在水面前迅速衰减..而枝叶茂密的树包含大量水分...
而且信号距离也是和高度成正比的...越高 越远 这个是不变的铁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和环境有关系..所有的无线电信号 都会在水面前迅速衰减..而枝叶茂密的树包含大量水分...
而且信 ...

谢谢 我找找一个空间更好的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找找一个空间更好的试下

天线插紧了没,dji那天线接口容易脱开。

网友(2019-10-28):
FCC怎么开???

网友:
我开25试过,150米不到,卡顿。开700,翻一倍,,低飞就会红,红了没敢试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