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家分享学到的焊接知识

楼主(2019-09-04):
为了提高自己的焊接质量,最近看到一些关于焊接的视频,学到了一些东西,与大家分享下:
一、关于焊锡,有三种,含铅的,不含铅的,含银的。含银的其实不适合焊接电线与电路板,会有一种酸性的腐蚀,无铅的环保,但熔点高,焊点不光亮。
有铅的应该最适合,熔点低,易流动,焊点光亮,但记得洗手,尤其是吃东西前。
二、七种常见的错误操作手法
1用力过大(烙铁压焊盘的力度)大力不能出奇迹
2不正确的焊桥(我理解为接触面)
3过多使用肋焊剂
4温度过高
5不适合的烙铁头大小与形状
6转移焊接(先把锡加到烙铁头上,再转到焊盘上)
7过度无用的修饰(为了好看,适得其反)

网友A:
帮楼主再加一句:电烙铁头一定要用已经上好锡的或自行打磨后用助焊剂上锡
良好的焊接从烙铁头开始(无锡的头加热后与空气氧化根本无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再加一句:电烙铁头一定要用已经上好锡的或自行打磨后用助焊剂上锡
良好的焊接从烙铁头开始(无锡的 ...

太对了,新的烙铁一定上好锡再用,一旦氧化后就不容易挂锡了,几乎就是废物了。
再处理我试过打磨再上锡也不理想,表面的镀层没了,极易氧化,听说有一种抢救的水,也没试过,
买了个全新头。

网友:
原來我都用含銀的是錯誤的

网友B:
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推荐可以调温的恒温烙铁!最便宜也要买一百多的那种

给舵机线那么细的线头挂锡温度调到350度就行了(温度高了不挂锡),焊一般的接头(比如xt60)温度调到450度,焊头之前要先把公母头插好(防止接头受热变形),然后固定好接头(没专门固定装置的,可以用大钳子夹住接头,然后在钳子握把上勒个小皮筋就夹住了,钳子下面垫块小木板)

焊锡要买内含助焊剂的,本人经常焊接,很少用助焊膏和松香。还有记得烙铁头要买好的,清洁器要买钢丝的别买海绵的。

吸焊器也会用到,买两个几块钱一个的铝合金吸焊器就行,挺好用

用完烙铁记得拔掉电源线,安全第一

焊接技术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和飞航模一样),只有多焊,多失败和总结经验,技术自然会慢慢提升

网友:
我用的是焊银的,2%,光亮流动性不错

网友:
喜欢用铅锡丝,好用,再说那点铅,也不至于中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推荐可以调温的恒温烙铁!最便宜也要买一百多的那种

你总结得很好,加一条,每次工作结束,记得给烙铁头镀好锡,对于保养好烙铁头非常有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总结得很好,加一条,每次工作结束,记得给烙铁头镀好锡,对于保养好烙铁头非常有好处。

好的烙铁头不用用完上锡,真的

因为不会上锈和氧化!

每次加热烙铁到准备焊接之前,在钢丝清洁器清洁几下,烙铁头就会特别亮,很好用

买恒温烙铁的另一个重要好处就是:烙铁头不容易烧坏

网友:
没错,就是要用含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烙铁头不用用完上锡,真的

因为不会上锈和氧化!

嗯嗯,我大概是被以前那个烙铁和焊锡折腾怕了,当时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焊接能力了,
虽然有些年没有动过烙铁了,但也不至于那么不堪呀。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大概是被以前那个烙铁和焊锡折腾怕了,当时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焊接能力了,
虽然有些年没有动过烙 ...

烙铁好用,连技术都提升啦,真的!

网友C:
我焊接有四五回了,还是觉得巨难,锡老是粘焊头,太难了,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焊接有四五回了,还是觉得巨难,锡老是粘焊头,太难了,囧

先找块没有用的板子,拆个不用的电器,提高点温度,再多试试,找到合适的温度和技巧,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化不了锡,估计不是含铅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