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建议一下,关于圆形飞行器

楼主(2019-09-04):
不知道玩什么好。想到进取号,突发奇想打算弄架圆形飞行器。创意草图如下,请大家提提建议,拍砖也行。纯轻木,50涵道。

网友:
ft有一款叫坚果球的,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重心在机身中轴线前20%处,这样恐怕机头配重有困难。另外推力线太高了,很容易低头

网友:
有圆盘的遥控和线操纵,前拉比较容易配准重.

楼主:
谢谢诸位的建议,

网友:
发动机高置的话可能会很难飞。

网友:
人家这才就创新

网友A:
看你想做到什么程度了, FT上有网友设计的像真XF5U 飞行煎饼,不过是KT板的,不是轻木的。需要的话我帮你找图纸。

网友:
发动机最好放在机身轴线上,否则需要加上推角度抵消低头力矩,参考冲浪者电机安装方式即可

网友:
星际迷航那种飞船样式会不会很帅

网友B:
很有太空港气息的飞机。。。另外请教一下,函道是不是不要考虑各种下拉右拉角度的啊?

楼主:
改了一下,感觉可实现性更强了,但视觉B格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做到什么程度了, FT上有网友设计的像真XF5U 飞行煎饼,不过是KT板的,不是轻木的。需要的话我帮你找 ...

谢谢您发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太空港气息的飞机。。。另外请教一下,函道是不是不要考虑各种下拉右拉角度的啊?

涵道基本不用考虑下拉、右拉

楼主:
设计总是会偏离最初的想法

网友:
这个不锈钢蒙皮的质感,太像楼主的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