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一下:FT用的那种KT板是什么板?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楼主(2019-09-04):
作为一个航模新手,看了好多FT的视频,也买过不少KT板,但是都不如FT视频里的那种表面像牛皮纸的KT板好用,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人知道这种是什么板吗?哪里可以买到?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搜kt板牛皮纸

网友B:
原来如此,学习了。
不知牛皮纸的KT板怕不怕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kt板牛皮纸

谢谢,买来试试

网友:
到广告店去买,最好覆膜的,好看且结实

网友:
kt板 冷板,就是两面覆膜的那种,广告店或者大点的打印店有卖的,一大张十几块  能做好几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学习了。
不知牛皮纸的KT板怕不怕水呢?

牛皮纸的怕水

网友:
谢谢,因为看“FT海獭”的制作视频里的KT板表面也像是牛皮纸,所以有点疑惑;
可能因为它与水接触的地方贴了胶带所以不怕。

网友:
FT他们是找公司定制的防水覆膜

楼主:
还是论坛大神多

网友:
那个叫覆膜KT板,去广告店买17块左右一张,强度好,抗性好,缺点是重

网友:
纸膜的是挺好用比那种什么pvc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学习了。
不知牛皮纸的KT板怕不怕水呢?

国内牛皮纸板不防水  用的少 不如去买PVC覆膜的KT板 轻还好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指点,明天就去广告店问问

网友:
我也关注了那个kt板,tb有一家卖那种kt板的套材,不知道卖不卖kt板,不过只是颜色很像,也不一定是,tb云霄模型,

网友:
我用的kt板是广告公司替换下来的旧板,不花钱,每个月都得有三十几张大板

网友(2019-10-04):
那种板很重,纸皮的,不推荐。有人说是国外弄不到国内这种kt板,d板又贵,只好用纸皮板子。最好还是用普通kt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买来试试

用epp不好吗?耐摔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pp不好吗?耐摔耐炸

您说的epp是俗称的魔术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epp是俗称的魔术板吗?

可能是吧!可能叫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