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家的r1f接收机小白体验测评

楼主(2019-09-04):
有个格普cx 3寸机,rx2a接收机一直不理想,之前室内玩兔机239还没什么问题,换成3寸后在室外飞远点就心慌,之前239在室外飞的时候就两次失控上锁,距离都是20米左右。

后面发现接收机天线捆在机器上,一回头就特别容易失控,天线立起来会好很多,毕竟小天线,还有几次撞树翻到草里,天线压着就失控上锁……换了3寸后更慌了。

正巧最近看接收机,jumper厂家送接收机测评,也没说限制大神专业测评,我这小白就舔着脸上车了

右侧这个用的rx2a,左边是富斯x6b,很大,不适合3寸,可也没有更合适的了

今早收到了这个接收机

d16协议
fport串口
店里说接到sbus即可

比rx2a大一点,正好装进3寸机里。

焊接好,装好后对频。

格普20a飞塔,串口接收机选择uart6。
串口协议选择 fport
右侧rssi_adc关了
下面打开遥测输出

然后……没反应!!

排除接线问题,测试所有端口选择……无效,还是没反应

到处查找资料,似乎是反向的问题?

于是按照大佬的帖子改了下命令行

ok,正常了
但是!没有回传数据啊,再去找资料,各种改,各种试。

好像飞控的问题吧?
根据查到的资料显示 serialrx_halfduplex 这条命令似乎是什么半双工模式啥的?打开它才能让接收机天线同时收发数据吗?萌新标识理解不能。
只要我打开这个命令,接收机就没反应。求大佬指点

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的了

遥测信息只能找到接收机的

感谢jumper厂家给我这个小白一次免费测评的机会。这篇不靠谱,不正经的测评贴就这些了,接下来我准备把接收机换到曼巴飞控上试试看。后续有什么发现我会第一时间发表。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白嫖吧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是全双工的,所以半双工要关闭。就是选取全双工这种工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是全双工的,所以半双工要关闭。就是选取全双工这种工作方式。

原来是这样啊,b站有个大佬r9mini刷fprot,要打开这个半全工。关键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读不到飞控信息可能是飞控的问题吗?

网友A:
读飞控信息得接上tx

网友B:
等待楼主测试结果,遥测数据用lua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飞控信息得接上tx

他这个接收机只有正,负,fport。3根线,我再折腾折腾吧,回头换个飞控试试,格普20a的飞控接口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测试结果,遥测数据用lua看吗

实际上我还没实现回传数据,遥控只能找到接收机的信息,读不到飞控信息,

网友:
sbus 數據是單向的 要回傳要接 tx 才能雙向

网友:
一看到开源控我就发蒙 啥时候开源控也能汉化

网友:
和你一样接收机,用的大通f405   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只有接rx,关闭半全工,打开反向,飞控才会收到信号,但是遥控没回传。其他不管接rx还是tx,飞控怎么打命令,bf和遥控都没信号

网友:
Rxsr接收机用fport   F3和f7都可以用。

有的f4飞控硬件支持,打命令就可以用。

有的f4硬件不支持,打命令只能遥控飞机,但没有遥测回传

硬件支持指的是sbus口的双向回传,具体需要问飞控客服

大佬们再指点指点,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bf设置里面需要打开telemetry,看看开了吗

网友(2020-01-08):
楼主可以说下T1用哪个协议跟jumper R1对频吗?这东西我选协议都不对呀。你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呀

网友:
单线单向,单线双向,双线双向

网友C(2021-03-06):
我买的R1F也没弄明白,舵量条死活不动,网上的各种设置都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R1F也没弄明白,舵量条死活不动,网上的各种设置都试了。不行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R1F也没弄明白,舵量条死活不动,网上的各种设置都试了。不行

我跟你也一样

网友(2021-04-15):
找了一大圈资料,感觉都说这款接收机有点问题,也不知道有一个统一结论没。

网友(2021-05-31):
R1F用在F4飞控上存在问题,如果F4有SBUS,可以把接收连接到飞控的SBUS上,接收类型选: 串行,FrSkey Fport。这种情况下,大概率还是不能用,原

网友:
R1F可以正常用在F3、F7的大多数飞控上,但对F4是有问题的,不硬改接收机的情况下,最多能支持控制,但不能回传飞控的遥测信息。原因是多数F4的接收输入是使用的RX,不能实现半双工双向数据,并且反向电路可能无法关闭。

在不硬改情况下,支持接收的

网友:
R1F支持Fport,与FrSky的接收一样,收发方向都进行了反向,所以对于飞控来说,正常使用接收及遥测回传,需要接入一个支持双向数据且双向都做了反向的接口。在1个接口上双向传输数据,要使用UART的half-duplex(即半双工)模式,开启这个模式后,不需要使用RX,数据在TX接口上分时收发(可以理解为你方唱罢我登场模式),但大多数F4的设计是采用不支持half-duplex的UART_RX来做的SBUS或PPM接收器,因为UART_RX是单向接口,所以采用SBUS时,也只会在收方向上做反向,不会设计收发双向的反向电路。而对应可以用于half-duplex的UART_TX,可能没有引出来,或者引出来了,也没有反向器。

所以R1F在F4的飞控上,最多能支持控制,要开启控制,前提是飞控上有SBUS接口,可以尝试:
(1) 接收连接到SBUS接口;
(2) 串口设置打开对应串口的Serial RX;
(3) Betaflight设置"串行接收"=>"FrSky Fport";
(4) 关闭 telemetry (开了也没用,一些飞控上可能会使对应的UART自动为half-duplex模式);
(5) CLI: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FF
save

飞控重启后,接收应该就可以使用了,telemetry就不用尝试了。

如果焊接水平还可以,并且飞控上有空余的UART_TX可以用,可以硬改R1F,大致方法是:
(1)将R1F收发方向的两个反向芯片去掉,直连输入和输出;
(2)通过1个5K~10K的电路连接接收的输出到3.3V电压上;

连接线不用改,修改后,R1F的3条线分别连接到飞控的5V,地和UART_TX,然后配置:
(1) 串口设置打开对应串口的Serial RX;
(2) 设置"串行接收"=>"FrSky Fport";
(3) 开启telemetry;
(4) CLI: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ave

飞控重启后,接收和遥测就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
JUMPER 的 接收器 比 FS富斯 好很多 真的  FPORT 不太適合 新手用 (過於複查原理 需要 兩個 UART 我是用一個 UART  一個軟UART ) 但是 適合我用 印為 我是用小飛手飛 我可以 偷看  搖桿的LCD OR 設定 回傳電壓 震動警告
F_PORT 不適合用肥沙戴眼鏡 FPV 玩家   因為 OSD回傳就可以資料 到 5.8G 模擬畫面 給你看了
對了  我的飛控 是 F3 所以 我沒有所謂 反向問題
F3 F7 STM32晶片帶硬體反相器   F4沒有需要 三集管 所以在F4飛控 SBUS是被\限制在某一個 UART 例如 (UART 1 接 SBUS)
我以前文章 有關於 F_PORT 你可以 參考看看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