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双8250减速组和1306无刷选哪个?

楼主(2019-09-04):
改48cm手抛机用,2S锂电预计起飞重量100克。
微型的舵机,有刷、无刷电调我都有,就是没合适电机

现在看下来,淘宝上就是库存1306无刷和双8250减速组合适。
1306无刷电机,20一个,4045桨,8V   电流3.9A 拉力141克(kv3100,没具体数据,套用别的是别的品牌电机的数据,估计差不太多
双8250减速组,30元一个,5030桨,7.4V 电流2.9A 拉力143克(2个空心杯电机一起驱动一个桨)
动力组本身都是12克。

网友A:
1306,或者大疆1504。双有刷减速组动推力下降太快,还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6,或者大疆1504。双有刷减速组动推力下降太快,还不耐用

请问有具体的推力数据吗?尤其是1504的,不知道配什么桨和桨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推力数据吗?尤其是1504的,不知道配什么桨和桨夹

1504陪5030桨,2s大约100多g的推力,电流没测过,不过400ma电大约飞30分钟

网友A:
刚看到你是48cm手抛,这个飞机这些动力组都偏大,直接1105电机1s电75mm桨背推,伟力949主板加无刷小电调,总重60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是48cm手抛,这个飞机这些动力组都偏大,直接1105电机1s电75mm桨背推,伟力949主板加无刷小电调, ...

1105配75桨,1S动力,推力很低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05配75桨,1S动力,推力很低的吧

几十克的推力已经足够了,48手抛机重一点就会飞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克的推力已经足够了,48手抛机重一点就会飞很快

这个配置还是2s好些,动力有富余总比推力不足好

网友:
1306电机上5035桨,2S推力可以达到150g,亲测

网友:
用1106配3020两叶桨或者2040三叶桨,7~12A电调 ,背推,2S350左右电池,包你满意

网友:
用1020减速组吧,便宜简单。无刷的没必要

楼主:
现在准备是双1020直驱,因为这几天写了一个有刷电调程序,想用起来。
不过机翼左右各一个感觉太老套,要不要双发尾推呢?像A10那样。

又或搞背部动力舱,前后各一个,一个拉一个推?

网友(2023-03-05):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是48cm手抛,这个飞机这些动力组都偏大,直接1105电机1s电75mm桨背推,伟力949主板加无刷小电调, ...

麻烦问下949的板子怎么接无刷电调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454
白菜1103电机,直驱2540三叶桨,推力差不多100克,2S 350电,飞4~5分钟,动力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454
白菜1103电机,直驱2540三叶桨,推力差不多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