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o600 改装飞越妙600双推问题

楼主(2019-09-04):
本人现在用spx一体尾波箱加logo原厂单推,打算折腾一下妙600这个双推,不知有没有已经成功改好的实例。

网友:
我是550双推用不上,最多能用旋翼头。

网友:
就等楼主尝试拉。

网友A:
你那黄色的皮带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黄色的皮带叫什么?

就这种,原厂也是这品牌的,宽度可以选择。

网友:
没事先折腾,我最近也想折腾这个双推。实在用不了换飞越尾波箱总成么,那个也挺不错的,类似spx这个

网友:
logo 600 原装单推尾巴没问题,不需要任何升级。 尾波懒得调可以换一体的。
但是 金属旋翼头/金属桨夹 强烈建议升级。 飞起来比塑料的强不少。空中翻一翻 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双单向 除了万年悬停党 和 永远不翻党 都建议升级。 。

总之,手里有老 logo 的可以参考 最新的 V3/2017款进行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单项什么鬼,可以升级牌的?

双单向轴承, 之前用在logo 690上的,现在用在了最新的 logo 600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单向轴承, 之前用在logo 690上的,现在用在了最新的 logo 600 上。

双单向轴有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单向轴有连接吗?

升级双单向轴承一共需要升级3个部件: 双单向 MIK5112,金属皮带轮 MIK4876 和  固定电机轴和主轴的部件 MIK4881.请自行寻找合适渠道购买。

楼主(2019-10-08):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成功了么?

太忙,没空改。。